脚本问题

楼主(2008-12-11):
我在一个定时器里写了一个从.TXT文件里读数据到Fix标签里的脚本,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只读一次的事件,相当于VB里的formload,只在加载窗体的时候运行一次

网友A:
没有,你可以自己写个脚本来实现

网友B:
调度不就可以实现吗?

有疑问吗?

网友C:
如果你使用VB里的Formload,那你可以在画面打开时,执行同样的行为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