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热电阻分度表 -手机版

楼主(2008-12-11):
运行于智能手机上的双向热电偶热电阻分度表!!!!全功能版,包含所有分度转换功能!
1.最全面的电子分度表:涵盖了60年代至今的多种分度表,包括
Pt10,Pt100,Pt1000,Cu10,Cu50,Cu100,G53,BA-1,BA-2共11种热电阻的分度表,以及Its-90中的全部热电偶(R、S、N、B、K、E、J、T共8种热电阻)的分度表。
2.全量程高精度。所有的传感器(包括热点偶和热电阻)均可以在其全部范围内换算,不留任何死角。温度精确0.01℃(热电偶精确到0.1℃),阻值精确到0.001Ω。不是单纯的讲换算出来的数据以两位(或三位)小数的格式显示,而是换算结果的确精确到我所声明的位置。
3.双向可逆换算。目前几乎所有的热点偶分度表都能实现双向运算,因为its-90中的正函数和逆函数的拟和系数均已经明确且公开。但是将大部分热电阻在全部范围内实现双向运算的分度表还看不到,即使偶尔出现也是误差大的不能容忍。本软件采用尹跃宾工作小组研究参数和独创的人工智能算法(不查分度表),同时实现了热电偶和热电阻可逆不发散换算。即你用a通过软件求出b,用b做输入,软件将计算出a。这样的循环进行无数次,软件也不会离开a、b这两个值,实现了迭代收敛。
4.仅有一个文件,绿色小巧免安装,内存资源占用小,兼容性好!

下载:
http://hi.baidu.com/dbado/blog/item/cb9b221f60a8cc0d304e1588.html

网友A:
非常好!感谢。比那些吊邮箱的德才双馨!

网友B:
 晕。。 真好。。有JAVA版的没?

网友C(2009-05-27):
java版正在学习中。先学j2me再开发。

楼主(2009-11-13):
推荐下载 电学热学软件包1.0 免费

*********************
* 电学热学软件包1.0 *
*********************
包含以下组件:度量衡单位换算助手20.exe热电阻分度表11.exe双向热电偶-热电阻分度表53.exe无敌热电偶分度表.exe色环电阻读值助手11.exe色环电阻助手手机版.exe星形三角形电阻换算器.exe小功率滤波电容计算器.exe数据校验助手.exe电线截流量计算器.exe多谐振荡器周期计算器.exe功率计算器.exe手机分度表.exe快乐苹果机.exe钨铼热电偶分度表(试用版).exeMeasureEasy50.exe
注意以上个别软件需要.net framework 2.0的支持,请自行搜索下载,大小约20M,微软出的,免费。其中的手机版是指wm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java版本的需要另外联系作者定制。手机版在电脑装了.net framework 2.0的情况下也可以在电脑上运行。如果你运行一个软件报错,基本上就是需要.net framework 2.0。

网友D:
1.铂10-铂热电偶分度表(分度号:S) (参考端温度为:0摄氏度)
  温度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摄氏度 热电动势mV
  0 0 0.055 0.113 0.173 0.235 0.299 0.365 0.432 0.502 0.573
  100 0.645 0.719 0.795 0.872 0.95 1.029 1.109 1.19 1.273 1.356
  200 1.44 1.525 1.611 1.698 1.785 1.873 1.962 2.051 2.141 2.232
  300 2.323 2.414 2.506 2.599 2.692 2.786 2.88 2.974 3.069 3.146
  400 3.26 3.356 3.452 3.549 3.645 3.743 3.84 3.938 4.036 4.135
  500 4.234 4.333 4.432 4.532 4.632 4.732 4.832 4.933 5.034 5.136
  600 5.237 5.339 5.442 5.544 5.648 5.751 5.855 5.96 6.064 6.169
  700 6.274 6.38 6.486 6.592 6.699 6.805 6.913 7.02 1.128 7.236
  800 7.345 7.545 7.563 7.672 7.782 7.892 8.003 8.114 8.225 8.336
  900 8.448 8.56 8.673 8.786 8.899 9.012 9.126 9.24 9.355 9.47
  1000 9.585 9.7 9.816 9.932 10.048 10.165 10.282 10.4 10.517 10.635
  1100 10.754 10.872 10.991 11.11 11.229 11.348 11.467 11.587 11.707 11.827
  1200 11.947 12.067 12.188 12.308 12.429 12.55 12.671 12.792 12.913 13.034
  1300 13.155 13.276 13.397 13.519 13.64 13.761 13.883 14.004 14.125 14.247
  1400 14.368 14.489 14.61 14.731 14.852 14.973 15.094 15.215 15.336 15.456
  1500 15.576 15.697 15.817 15.937 16.057 16.176 16.296 16.415 16.534 16.653
  1600 16.771 16.89 17.008 17.125 17.243 17.36 17.477 17.594 17.771 17.826
  1700 17.942 18.056 18.17 18.282 18.394 18.504 18.612 —— —— ——

楼主:
java版热电偶分度表  通用,不是智能手机也可以用! 搜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功能精度与pC版一致,普通手机只要支持java就能用!!!!!不是智能机的朋友也能享用了

网友E(2010-11-07):
怎么下载到手机?/////////

网友F(2012-01-12):
热电偶分度表 手机版 IPHONE版本

http://itunes.apple.com/app/id492859910?mt=8

网友G:
呵呵,确切的说这个分度表偶是用不着的,虽然偶现场干活时经常需要,但都是根据一个小小的技巧,约数算出来的,既然是维修就不用特别精确,所以每次都还是能够碰巧。

网友H:
来下个安卓版的试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F:
电子分度表查询软件 IPHONE手机版本的已经有了,可以到APP STORE去搜索thermocouples查找应用,下载,支持双向查询,精度0.001,非常好用的。

网友I:
这个帖子太给力啦!

网友J:
热电阻分度表IPhone版本,支持双向查寻,精度0.001

http://itunes.apple.com/app/id494541051?mt=8

网友K(2017-06-13):


网友L(2018-06-02):
热电偶热电阻分度表查询软件下载 http://yunrun.com.cn/download/8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