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车电阻栅怎么接线

楼主(2008-12-11):
请问我们厂小车电阻栅上标的是R1.R2.R3.R4.R5.R6请问哪三根应接电机,有没判断出星点,两抽头,接电机线的方法,另大车,起重电机的电阻栅的抽头判断有方法的也告诉一下谢谢(别的电机电阻栅一个标记都没了)

网友A:
那电阻是电机调速用的,靠那叠轮控制器控制接触器切断电阻.

网友B:
看一下电阻丝三点间阻值最大的就是第一挡以后逐个切除。

网友C:
有说明书说明呀!R4.R5.R6和绕线式电机转子并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电阻丝三点间阻值最大的就是第一挡以后逐个切除。

网友E:
一般来说Z是星点,Q0,Q1,Q2等是首端,中间抽头自己拿眼看就成了~~~~~~~~~~~~~

网友F:
3个电阻3个首端(4,5挡)接电动机绕线转子三根线 ,它们的尾端是并联的
其中两个电阻中间有轴头为2,3挡
全接通为1挡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Z是星点,Q0,Q1,Q2等是首端,中间抽头自己拿眼看就成了~~~~~~~~~~~~~

楼主:
谢谢大家,可我们的电阻上一个标记都没了,怎么可看出来。请教大家

网友E:
晕,如果你觉得你那堆电阻还能用,就把线都拆掉,.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是一组一组的了.不用表量都成.然后

引用 网友F:

3个电阻3个首端接电动机绕线转子三根线 ,它们的尾端是接成星形.其中两个电阻中间有抽头(如图Q1D1.Q2D1全接通为1挡.
图中KTD可能是接触器触点,也有可能是凸轮开关,如果你会接凸轮开关,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