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几个初级问题求教

楼主(2008-12-11):
各位大虾们:

我刚学S7200.现在在做一个用夹套/盘管来控制釜内的温度(单回路的).我自己的大概思想是这样的:釜内的测量温度传到温度变送器再到EM235扩展模块然后到PLC进行运算然后把数据传到EM235中,再到变送器然后控制阀门开大开小.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有错误的话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还有几个细节上的问题,在PLC运行的时候那个阀是一直在工作的还是要等到有信号进来才开启的还是要PLC控制它才工作呢(比如用Q0.0什么的)?那个EM235模块输上来的信号是几位的?PLC应该可以直接处理的吧?

问题比较多:希望得到大虾们的指点,只要帮我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小弟就万分的感谢了^.^

网友:
输出卡也要一只,要送到阀门定器.

温度变送器与阀组成PID调节回路,按回路的规矩做.

阀门是开是关,要按工艺的条件要求做.  有设定值,方式:自动/手动,

有人机界面吧?

网友A:
按你的意思,应该是PID调节,在向导里组态个PID回路吧,至于阀是怎么工作,应问工艺的。EM235的信号与量程与拨码开关有关,查一下吧

网友B:
可以处理的

阀开关大小是模拟量控制的

可以看看系统手册

QQ 727815050

网友C:
刚学S7200plc,学习一下

网友D:
该说的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