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模拟量扩展都烧了

楼主(2008-12-11):
最近有一套设备在正常运行时,不知什么原因,所有的模拟量扩展都烧掉了,电源也没有问题,只是在26V左右,换上新的还可以正常使用,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的马?请赐教

网友A:
应该是220v电压进了24V回路了

网友B:
26V电压高点,PLC输出24V电压是很的稳定,可以把PLC电源板的24V滤波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C:
有很多可能进水、掉进金属、短路、、、、、、、、、

网友D:
你是说所有的模拟量扩展模块都烧了吗?数字量模块没事呀。我也有过烧模块的经历。不过是一个站的模块全都烧了。

网友E:
还是强电瞬间进入了你的模拟量模块造成的,其实应该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电缆,防止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故。

楼主:
CPU ,数字量扩展都没有问题,只是模拟量扩展都完蛋了,如果地线串近来的,是不是其他的模块也会受损?

网友F:
同意楼上各位的看法啊,呵呵,应该是强电过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