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原理

楼主(2008-12-11):
请教一下接近开关的原理,为什么接近开关一接触到金属就会有输出,它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一般是让里面的震荡电路停震,因为铁接近的时候就破坏了它的震荡条件。这些书上都有,随便找上一本书看看就知道。

网友B:
就是一个稳态电路,当输入一个信号,输出端的电平发生偏转。电子学有单稳态和双稳态之别。单稳态就是一个输入信号,电路发生两次偏转,平时为高电平的是(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平时为低电平的是(低电平——高电平——低电平),中间暂态的时间由电路的具体参数确定;双稳态就是一个输入信号,只发生一次偏转。如高电平——低电平,或者低电平——高电平。当再有一个信号时,才回到最初的状态,即在高电平或低电平均稳定。

楼主:
还是不懂,谁能在说清楚一点,感激不尽

网友C:
一楼说的很清楚了!还不懂的话,先去学习下什么是震荡电路!电感式的接近开关只对金属动作,还有电容式的接近开关,木材,纸,塑料等等都可以感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