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电源故障,请教高人。TO:芯片级维修大哥出来帮忙啊!

楼主(2008-12-11):
明纬电源故障,请教高人。TO:芯片级维修大哥出来帮忙啊!

一台明纬电源 SP-500W  输出电压23-25V之间跳动。查板上有个2w电阻烧黑,但看不出是多大。不知道如何处理……

楼主:
烦请高人指点故障在哪里!

网友A:
可能是稳压电路故障........

楼主:
电源用2个场效应管控制,整流出来就不稳定,

昨日把他给烧了………………

网友B:
这样的电阻多数是保险电阻。最好有一样的,就容易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