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绝缘问题

楼主(2008-12-11):
我在给引风机(200KW)电缆(380V动力电缆)直流打压的时候,升压至2KV(规定打压2KV)打压设备过流就报警了;而电缆用500兆欧的摇表测量绝缘在200兆欧,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电缆不合格啊

网友A:
其实高压直流打压和兆欧表的绝缘阻值是不能一概而论的.用兆欧表测量时外界和不确定因素影响很小,但2千伏高压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网友B:
是泄漏电流的设置引起的,泄漏电流的大小与电缆长度成正比。

网友C:
低压电缆没必要打压,用摇表摇合格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低压电缆没必要打压,用摇表摇合格就没问题

按照《GB/T12706-2002额定电压 35kV 及以下铜芯、铝芯塑料绝缘电力电缆》、《GB9330-88塑料绝缘控制电》、《GB5023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等标准的要求,电缆应做耐压试验!

用兆欧表检测只是施工临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