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好且耐用的灯泡

楼主(2008-12-11):
现在一般工厂的照明都选什么灯型,我的要求必须要发光好且耐用,我感觉汞灯泡的质量越来越差,我想换一下用其他材料的灯泡来替换汞灯泡,但是我安装的灯头不变,只换灯泡;请问各位有什么好材质的灯泡

网友A:
我们用汞灯,氖灯及阿米达灯!你看那个合适,汞灯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吧,换个牌子试试。

网友B:
LED的吧!好用。节能,成本高!

网友B:
光 源:超高亮度5mmLED
输入电流:20~70 mA
输入电压:110--220 V
功 率:1.5±0.1 W
外形尺寸:50*50MM
产品特点:
1、 产品采用优质强化玻璃;体积小,安装方便、更美观,可取代传统卤素灯。
2、 独特外观按现代流线形设计,符合大众审美观念。
3、 采用优质高亮度低衰减发光二极管(LED)作为新光源,耗电量仅为普通白炽灯的1/10,寿命却可以延长100倍以上。
4、 产品有独特组装结构设计:采用插针定位工艺,可杜绝传统灯具靠胶水定位。
5、 产品壳体表面温度低于45°(环境温度25°-30°下长时间工作的温度)而远远低于传统卤素灯在同样温度下工作的表面温度,使用时更安全。
6、 驱动电源采用宽压恒流电路 ,适用11-14.7V/DC、11-14.7V/AC电压的工频变压器和开关电源,性能稳定、可靠、更节能。
7、 造型别致优雅,防尘、不易变形。
8、 发光角度38°,更符合传统射灯之应用要求;
9、 产品尺寸和插针与传统射灯完全一致,可直接安装在与传统射灯配套的灯架上;
10、 与传统射灯配套的变压器匹配,不需要更换或任何调整;

网友C:
型号有吗?能告诉我电话和地址吗?谢谢了!邮箱1982liming@163.com

网友D:
型号有吗?能告诉我电话和地址吗?谢谢了!邮箱lan790412@126.com ,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