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主令电气图纸

楼主(2008-12-11):
如何看主令开关的电气图纸

网友A:
这怎么回答你呀。真的很难!!!!!!!!!!!!!!

网友B:
你发个图出来 看了给你解释一下

网友C:
先明白主令开关与电器元件的符号表示什么,然后再根据工艺要求看图纸。

网友D:
是呀   发个图看看呀

网友E:
有点的就表示接通,无实点的表示不通

网友F:
楼主不知道要说看什么电器图纸。需要说清楚哈。最好是有图。

网友G:
需要对主令元件工作原理,动作过程状态了解清楚,根据其所处电路位置 前后控制与受控状态分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需要对主令元件工作原理,动作过程状态了解清楚,根据其所处电路位置 前后控制与受控状态分析

网友I:
慢慢来吧,从最简单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