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OP7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11):
大家好,今天我遇到个问题,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我们厂里用313-6EC00-0AB0的CPU挂两个OP7,CPU的MPI口用于与其他PLC通讯用,地址为6,DP口用于挂OP7第一个OP7地址为1,第二个OP7地址为3,CPU自己的Profibus地址为2,前天地址为3的OP7的电源焊点掉了,导致两个OP7都不能正常显示,今天我新换了一个OP7并用“Prosave”把备份程序下载到OP7中,装回现场之后,显示不报警,但是就是不能工作(两个OP7是用于显示喂丝机计的数),但是我在STEP7中在线监视DB块的内容都没有问题,请问那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09-03-06):
什么是ProSave?
传送操作系统
以集成模式传送操作系统
在独立模式下传送操作系统
恢复出厂设置

传送操作系统

只有以下 HMI 设备才支持操作系统传送:

基于 Window CE 的 HMI 设备

OP 73micro、OP 73A、TP 177micro、TP 177A、OP 77A

在组态 PC 上安装 ProTool 或 WinCC flexible 时,请包括 HMI 设备的当前操作系统。

如果目标设备的操作系统版本早于组态所要求的版本(ProTool/WinCC flexible 版本),则在传送组态过程中会出现提示消息,指示必须升级目标设备。

如果由于操作系统版本错误而不能执行项目传送,则通常会终止传送。 操作系统传送必须由用户明确触发。

说明
操作系统传送会删除目标设备上的所有数据,包括现有授权和许可证密钥。 因此,您应该先将授权或许可证密钥返回到许可证磁盘或返回到许可证密钥的存储位置。

应将内部闪存中所保存的用户数据(如:口令和配方)导出到外部数据存储器中,待传送完操作系统后再将其重新装载到HMI设备上。

以集成模式传送操作系统

如果 ProSave 在集成模式下运行,则可通过选择“文件 ► 传送 ► 更新操作系统”菜单命令来启动操作系统的传送。

在独立模式下传送操作系统

如果正在独立模式下操作ProSave,则请使用“OS更新”标签下的“更新”功能传送操作系统。

说明
如果过早终止了操作系统的传送,则目标设备上将不再有操作系统。 此时,通过激活“自引导”机制可只下载操作系统。

恢复出厂设置

进行操作系统传送时,组态计算机和目标设备之间会通过目标设备的操作系统进行通讯。 而“恢复出厂设置”机制涉及到 ProSave 与目标设备的引导装载程序之间的通讯。

依靠 HMI 设备,可能通过下列连接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