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11):
我这有一个气体分析仪表,他的说明书上写着支持RS232通讯,也有通讯口,我现在想把他和电脑连接起来,在电脑上读取他的数据,我想知道该怎么弄,那位大人教教我谢谢,需要什么软件么?

楼主:
谁知道  给指导一下吧~~

楼主:
没人告诉一下呢

看我这么耐心的等待  的份上

网友A:
简单点的:厂商提供一个上位机软件就可以.一般3线就可搞定.如果距离较远,超过20米,如100米距离,加2块232<-->458模块就可以了.

复杂一点的:如上为机为组态软件,厂商提供驱动也好办.加载驱动就可以搞定.如不提供驱动,至少也要提供通信格式,也好办,组态里写代码.

厂商什么也不提供,那就什么办法也没有.有一个分析仪提供模出通道(或频率),加一个带485或232口的变送气也行.

楼主:
哦   谢谢哈   在研究一下~

网友B:
到该仪表表公司网址去下载与之相配的软件在电脑上安装起后,用RS232电缆连接就可读取了和更改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