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必读应会知识

楼主(2008-12-11):
选择题(474题)

1. 蓄电池室应装有通风装置,通风道应(  A  )。A 单独设置;  B 接通厂内的总通风系统; C 利用烟道排出;   D 接到厂外通风系统。2. 在电气设备的绝缘上加直流电压,绝缘中流过的电流叫(  B  )。A 放电电流;         B 泄漏电流;       C 感应电流;     D 充电电流。3. 水电厂的厂用电由(  A  )通过厂用变压器直接供电作为主用电源;从电力系统引入为备用电源。A 变压器低压侧母线; B 主变压器高压侧母线; C 装设独立的柴油发电机组;D 外来电源。

4. 新安装或大修后的铅酸蓄电池进行放电容量试验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其(  B  )。     A 额定容量;B 实际容量;C 终止电压;D 放电电流。5. 用电压表检查直流系统接地时,电压表的内阻应大于(  B  )。A 1000Ω/V; B 2000Ω/V; C 3000Ω/V; D 5000Ω/V。

6. 蓄电池出口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应按(A)h放电率电流再加大一级来选择,并应与直流馈线回路熔断器时间相配合。     A 1; B 3; C 5; D 10。

7. 直流系统接地时,对于断路器合闸电源回路,可采用(   A  )寻找接地点。     A 瞬间停电法; B 转移负荷法; C 分网法; D 任意方法。8. 当某厂变停电时,应及时将相应厂变的低压开关摇出至(  A  )。否则备自投条件不满足,应将备自投退出。A  检修位;B  工作位;C  试验位;D  运行位。

9. 蓄电池容量用(  B  )表示。     A 放电功率与放电时间的乘积; B 放电电流与放电时间的乘积; C 充电功率与时间的乘积; D 充电电流与电压的乘积。

10. 充电设备额定电压的上限电压值可按(  A  )确定。     A 全部蓄电池充电终止电压; B 蓄电池组的额定电压;C 蓄电池组的最低运行电压; D 单个蓄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

11. 遇可控硅整流装置在(  A  )下运行时不得进行厂用电自动切换试验:A 逆变状态; B 整流状态; C 浮充电状态; D 均充状态。

12. 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充电设备必须具有限流、恒压功能,且恒压波动范围应保持在(  A  )。     A  ±1%;B  ±2%;C  ±3%;D  ±5%。13. 直流电压表的“+”、“—”符号表示(  B  )。A 电压的实际极性;B 电压的参考极性;C 没有什么意义;D只表示是接线端子,可随意接。

14. 有功负荷预测曲线对一天中每隔(B)分钟内系统对电站有功功率的需求值进行了预测定义。A 10   B  15  C  20    D 30

15. 正常运行时,18kV 相对地电容电流为a ,当发生A相金属性接地时,A相接地电流为(D)A  a  B  1 .5a   C  2a  D  3a

16. 18kV厂用变压器的容量是:(C)A. A 2100kVA  B 2500kVA C 6300kVA D 7500kVA

17. 电流互感器有下列情况时,不属于“应尽速停电处理”的是:(C)A 外部过热; B 内部有严重火花放电声; C 二次侧开路,开路处有火花放电声或电磁声  D 发生冒烟、着火

18. 厂用电自动切换试验尽可能安排在(A )时进行。A 晚间轻负荷;    B 轻负荷;      C 夜间;      D随意。19. 母线事故,未查明明显故障点,应(C )方式恢复母线及元件运行。A充电;    B冷倒另母线;    C零升或试送电;  D检修后。

20. 厂用负荷中各类电动机允许电源频率的变化范围是:(D)A +/-0.1HZ  B +/-0.2HZ  C 额定频率的95%-110%  D 电网频率的允许范围

21. 电动机所配熔断器的容量为(C)倍的额定电流。A 1.2-1.3    B 4-7    C 1.5-2.5    D 3-4

22. 直接启动的异步电机,其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B)倍。A 1.2-1.3    B 4-7    C 1.5-2.5    D 3-4

23. 厂用电动机运行时,三相电压的差值不应该大于额定值的(B)A 2%    B 5%    C 7%    D 10%

24. 在特别潮湿或周围是金属导体的地方工作,行灯电压不能超过(A)V。A 12 B 24 C 36 D 48

25. 若主变内有纸板绝缘物烧坏,其瓦斯气体是(D)A无色无臭,不可燃 B灰黑色易燃 C黄色不易燃 D淡灰色可燃具有强烈臭味26. 溶解性气体在线监测装置测得油中有H2气体,这可能是:(B)A 绝缘油分解 B 油发生放电分解  C 绝缘纸等固体绝缘材料分解

27. 主变激磁涌流中,(A)次谐波影响最大。A  2  B 3

网友A:
工控网好东西就是多,顶啊

建议版主加精啊,大家都学习学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控网好东西就是多,顶啊

建议版主加精啊,大家都学习学习啊!

网友C:
不错的帖子,温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