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镗床的改造

楼主(2008-12-11):
求助各位老师:现我厂有一台俄罗斯二手镗床需改造,原机床有三台直流电机分别拖动镗杆进出;主轴箱升降;工作台进给,我打算采用三菱FX2N-PLC和欧陆590C直流调速器控制,但老电机测速反馈磁场是外供电的,目前没任何资料,我不知道电压是多少伏的。有哪位大师知道请指教。不胜感激!!!

大菜鸟!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刚刚改了一台,用了三菱PLC;FX1N--60MR+20点扩展;驱动用西门子2825.  到现在大概能有半年多了,用户反映挺好;需要帮助的话,加我QQ:623068730      手机:13840962837

楼主:
谢一楼的。我这几天正在改,电路已装好。PLC程序也编好。但速度反馈不知怎么改。。。

网友A:
谢谢各位,我是来学习一下的!

网友B:
这样的机床还是建议您用数控系统去改的。稳定性和功能要好的多。

网友C:
建议一二:

这类镗床传动比较小,因此,要求电机调速范围很大、

电机的最低转速很低、特性很硬,而且要求系统响应时间短。

当系统调速范围很大时,对于转速给定要求也很高。

如此推断:SSD590做此机床的驱动不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D(2009-07-22):
哪位师傅知道俄罗斯镗床上用的直流电机电枢电压和励磁绕组电压个是多少伏?还有俄罗斯镗床电磁阀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E:
量一下了!{哪位师傅知道俄罗斯镗床上用的直流电机电枢电压和励磁绕组电压个是多少伏?还有俄罗斯镗床电磁阀电压是多少伏? }

网友F:
5楼说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G:
天津大成恒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数控工程部是专业从事西门子数控系统改造、调试及伺服驱动系统维修的高科技企业。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公司现已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有实力承揽西门子全部数控系统改造、调试与全部类型伺服驱动系统维修业务公司。我们以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和国内外西门子自动化工程师队伍为依托,本着客户至上的原则,确保在最快的时间内为企业解决难题,排除故障。
一、西门子伺服驱动系统维修分类
(以下型号设备我公司均有测试台可完全实现加负载实验,将避免故障设备修复后反复回现场测试,可保证修复质量。(祥见网站 http://www.adchy.com )
A、 驱动系统单元(维修): MASTERDRIVE MC / SIMODRIVE 610/650/660/611/611A/611D/611U/等。
B、伺服电源:6SN1145系列、6SN1146系列(各类报警、输出电压过低、炸机等故障).
C、驱动器插入单元(板卡):6SN1118插入单元(各类报警)。
D、基本伺服驱动器型号:伺服驱动器 6SN1123系列;
6SC6110系列6SC6111系列6SC6112系列6SC6100系列6SC6108系列6SC6120系列6SC6130、 6SC6140、6SC6170、6SC6620系列6SC650系列、6SC660系列等(各种报警、主轴抖动、无执行反应、炸机等故障)。
E、伺服电机:1PH系列、1FT系列、1FK系列(轴承、绕组、端盖、编码器等).
F、手轮(手持控制单元):6FX2007全系列。(虚显、无执行反应、无显示等)
二、机床改造及维修
我公司可提供机床数控系统整套从咨询、设计及改造交钥匙工程。可对机床电气故障提供现场判断及抢修。

网友H:
上海南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一级代理欧陆SSD590直流调速器,承接各种电气成套控制系统(交联硫化生产线、金属加工、纺织、化纤、机床电器改造、塑料挤出机、橡胶轮胎机械、复卷机、冶金矿山机械等、)。有需要可与我联系, 徐先生15026723909,021-51028588-231,QQ59420567。

网友I(2009-11-04):
期待答案,我也正准备改一套。

网友J:
我 公司就 有一台俄罗斯的龙门铣床改造过,如果要求调速范围要求宽的话,最好不用590,用 英国 的CT较好

网友K(2010-09-18):
我改过,用西门子70 效果比590好

网友L:
把测速反馈改为电枢电压反馈

网友M(2011-01-26):
我改造了几十台俄罗斯的二手设备,我建议你进给更换系统,不采用原来的直流系统,采用伺服系统。效果非常好。原俄罗斯直流电机一般是励磁电压180v,电枢电压220v。我的方案即主轴电机可以采用欧陆,进给采用交流伺服加+plc,就可以了。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wsq051@163.com 王先生

网友M:
一般来说,俄罗斯机床电磁阀的电压都是直流24v。

网友N:
一般用590控制就够了,主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如果不搞590就能满足,至于电压你可以在他运行的时候量下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O(2011-05-27):
我最近改造了一台俄罗斯镗床,主轴电机为直流电机,但有两个速度,搞不清怎么接,哪位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