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50参数设置的疑问

楼主(2008-12-11):
ABB ACS550 45KW用基本型面板控制 ,不能显示时间,  参数3601设为1,启动设为DI1得电启动 3603设为180,请问变频器启动多长时间后停止?谢谢

网友A(2009-04-09):
不知道你什么意思,有启动停止命令,给停止命令,就停止和运行时间没有关系

网友B(2009-05-20):
是新的变频器吗,你先看看是C盘还是D盘吧!

网友C:
你设置的不对,3601参数设置为:1  (此参数为激活参数) 。

 3602为起动时间参数,此参数设定为:例07:00:00(上午7点起)。

3603为停止时间参数设定:例09:00:00(上午9点停)

这三个参数是要结合起来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设置的不对,3601参数设置为:1  (此参数为激活参数) 。

 3602为起动时间参数,此参数设定为:例07:00:00(上午7点起)。

3603为停止时间参数设定:例09:00:00(上午9点停)

这三个参数是要结合起来使用的。

网友E:
3601设置为1为DI1作为定时器功能使能信号

3603设为180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