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组态王使用问题

楼主(2008-12-11):
我最近由于公司的要求开始接触组态王软件,一开始是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有了一点点认识可是公司必须要我完成组态王的工程开发,我们是要组态王把一台温度无纸记录仪和电脑连在一起,让记录仪可以实时通讯,能从上位机上进行实时温度曲线的察看打印以及数据实时自动存盘,历史数据察看调用和打印,现在遇到了不会做打印按钮及编写口令的全过程,还有就是怎么能让它自动数据存盘在给历史曲线画面加个历史数据载入能查看任何时间有备份的数据,小弟初学知识甚浅,公司要求短时间内完成,希望各位高手朋友能帮助我!小弟在此不胜感谢!我的邮箱hanjiantree@163.com  QQ:396781846

网友A:
看了你的问题,你基本上所以的功能都还没有实现啊。组态王的曲线控件有打印按钮,也可以调用打印属性实现。不知道你所说编写口令指的是哪个口令。组态王的数据可以存储在组态王的数据库中,查询数据可以用报表和曲线,这都是组态王的基本功能。如果工程很急,建议你参加亚控的培训,每个月的第三周都有的,4天半的时间基本上做工程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因无纸记录仪都是模拟量,电脑只是记录与储存,简单的连接,不需要多少思维与技术,无纸记录仪一般是485口,组态王有多数厂家的驱动,如果没有,可找他们做,正版的他们才支持,掌握时间因人而异.

楼主:
是我是基本上的功能都没实现,主要是我就没接触过组态软件,也是自己尝试做没一点基础就凭自己对电脑的一点知识再类比。我们是买了个485转232的转接头把电脑和无纸记录仪连接了驱动是人家记录仪厂家自己做好了,本来呢不用组态软件的他厂家自的软件就可以用,可是他们做的软件太垃圾连以上要求都实现不了只能实时看曲线棒图不能历史数据存盘也就看不了历史数据了打印呢就不能打印曲线图棒图等就只能打印记录数据就这还只能记录整点的而且间隔时间要一小时,天那我们是做热处理的间隔一小时处理发工件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没办法给厂家沟通了好几回人家说要借助第三方软件实现我们的要求驱动人家做好了发了过来,可是给写的教程太简单再加上我是菜鸟所以上述要求还是没实现现在请个位大虾帮忙了。

我呢就想实现能实时看瞬时温度曲线和历史任何时间任何一点的曲线而且能打印出曲线图比如说我想看2005年12月1号的曲线只要输入时间曲线就能出来,根据给的教程说记录数据只要设置系统配置历史数据记录就行,那怎么能实现我说的只要输入时间曲线就能出来?我建了个历史趋势曲线不知道能实现不?如果能那需要怎么设置,打印我看资料说是建个打印按钮在动画连接里命令连接按下时里的命令语言输入什么命令就可以实现曲线打印而我还是没弄出来。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最好我能加我QQ教下

网友C:
你说的相应功能都可以实现,你用通用控件里的 历史趋势曲线来做,很简单。你可以看一下使用手册相应的内容,也可以向亚控所要相应例子。

楼主:
谢谢了!上面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可是新问题是怎么实现上位机控制下位机,也就是说让温控表按找预先设置好的曲线工作!!!

网友A:
让温控表按找预先设置好的曲线工作需要组态王的温控曲线控件,具体如何使用查看组态王的相关章节吧。

楼主:
温控曲线我是找到了也看了相关的文章,也把PV的函数看完了但还是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完整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