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跑外圈后怎样处理

楼主(2008-12-12):
一些电机用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跑外圈或跑内圈的现象,轻则使电机局部发热重则烧毁电机。常用的方法是打厌氧胶、换端盖、换轴、电镀等,但各有各的优点也有缺点,不知道除了以上解决方法外还有哪些更好的办法。都有哪些原因容易导致电机跑外圈,又该怎样预防。请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一台电机老出问题的话可能轴弯了,或出厂没作动平衡。电机跑外圈轴承缺油就不说了,负载是冲击型的,地脚螺钉没紧够扭矩,也预防下。

网友B:
如果像1楼所说是轴弯了的缘故,打厌氧胶、换端盖、电镀都不会起作用的,换掉轴是必须的。导致电机跑外圈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轴承缺油过热、轴承损坏后还在继续使用,磨损了端盖轴承室造成的。另外在换轴承时野蛮操作造成轴弯了,虽然看不出来,但对设备的伤害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C:
安装时与配套设备调校平就可减少跑外圆啊

网友D:
是不是轴承的质量那个有问题?

网友E:
配合公差问题,轴承是标准件,当然是处理轴与轴承师

网友F:
公差惑的祸!

网友G:
正规的轴承是标准件      有标准公差范围的

网友H:
应急的办法是轴承座内打麻点,增加静摩擦力。

网友I:
配合公差问题

楼主:
在轴承室上打麻点不是好办法,因为这样做轴承外套与轴承室就变成了点接触而不是面接触了,与其这样做那还不如打厌氧胶好些只是这样做

在拆的时候必须加热才能拿下来。跑外圈我个人感觉是和负荷情况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一台风机它的动平衡不好电机震动严重那么这台电机的轴承

就容易跑圈。其次更主要的原因还跟电机的材质的有关,为什么外国进口的电机一般就没有问题,其实国外的东西在原理上和我们是一样的只是在一些

细小的环节上人家更注意的是人性化,价值就在这里。

网友J:
一,调整问题

二,材质问题

三,加工工艺及精度

四,翻新造假

这些都是造成跑外圈或跑内圈的主要原因,国外的电机比如日本电机你按照他的要求配用他指定的控制电器后电机出故障电机生产商要负责你100%的各种损失,包括因电机故障造成的任何损失。咱们中国哪家电机生产商敢这样?

网友K:
当年维护时跑过内圈,转子出轴表面损伤,只好进行了刷镀。刷镀后再安装运行,不幸轴有内伤,在压缩机卡住后,70的轴硬生生折断。如果是因为各种原因造成了外圈磨损,不知刷镀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