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机降压启动知识

楼主(2008-12-12):
型号:YZ200-L-6    功率:26KW    转速:932     这种电动机合适用什么方式降压启动?

网友A:
用在什么场合的电机?如果是重载启动的话,那就要选降压启动装置,最好是选软启动,维护方便,故障率低。下载的价格也可以了。你打的电机功率是不是错了?

网友B:
那要看电机是空载还是带负载启动?

网友C:
22KW,30KW,

网友D:
这属于特型电机吗?26KW的我没见过,3楼说的见得很多的,7.5、11、18.5、22、30、45、50、55、75、90、110、132、155、190、200等我见过不少。

楼主:
起重用的,26KW是很常见的

网友E:
YZR 200L-6   26KW  932r/min

是绕线电机,用主令控制器+接触器切换电阻的方法

楼主:
不是YZR,是YZ型的,笼型电机,我准备选用定子串电阻的启动方法.只是电阻器的不知道怎么选型.

网友F: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是YZ型的

YZ,YZ2起重电机
  该系列起重及冶金用三相异步电动机适用于各种型式的起重机械及冶金辅助设备的电力传动,能在短时、断续周期性工作制工作,适用于频繁正反转等工作状态。YZ系列电动机能在额定电压下直接起动,具有起动力矩大、起动电流小、机械强度高等特点。

是起重电机吗

2.何种负载

3.为何要降压启动

请多指教

网友E:
哦,是有这种类型的,

不过我的YZTD型双速电机5.4/24KW都是直接启动的,堵转电流265A,启动瞬间是有点压降.

但也是直接启动的.串电阻的启动方式没试过,试过后告诉我们吧

好像有个计算公式,告诉你所串电阻的大小,功率

楼主:
用在起重上的,因为经常需要重载启动,所以采取降压启动,只是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启动电阻,我只用过YZR型的转子绕阻接电阻启动.定子串电阻这是第一次用.

网友G:
YZ鼠笼机,你要用定子串电阻?这个好像不可取吧?

定子串电阻或电抗器的降压启动,只适用于电机空载或轻载!虽然启动电流小了,但是启动转矩更小了,不适用重载启动!

用星角启动。电流是1/3 转矩也是1/3 估计也满足不了你的重载启动!

用软启动器的话,也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所以你还是使用变频器吧(恒转矩),没有一个降压启动能满足要求的!

网友G:
看了下样本,你这种电机完全不用降压启动,直接给额定电压启动就可以了!

启动电流不会对电机电缆。电网有什么影响的!

楼主:
看来省了一个电阻器的钱,多谢了!

网友H:
不是很清楚哦!来看看再说!

网友I:
对:就一小电工 关于

不是YZR,是YZ型的,笼型电机,我准备选用定子串电阻的启动方法.只是电阻器的不知道怎么选型.

内容的回复:如果你用电阻降压启动时,电流减少,启动力矩也会减小,如果你是把它用于起升机构,就要特别的当心!

网友J(2009-05-06):
我公司生产的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该产品已在广州起重设备厂试用成功,已经取代他们公司生产用的深圳汇川变频器.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欢迎咨询参数与价格,期待你的来电13794361509 QQ:276203187 罗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