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监控Y0发出的脉冲数?

楼主(2008-12-12):
新手请教!

各位,请问如何能监控Y0发出的脉冲数?用什么存储?

网友A:
D8140是用来存储脉冲数的

网友B:
如果是三菱的楼上说的就是对的

楼主:
台达的plc是D多少?

网友C:
查手册

查手册

查手册

查手册

网友D:
D1030 Y0脉冲输出个数Low word

D1031 Y0脉冲输出个数High word

楼主:
为什么我仿真监控不到,台达的,我把频率设置成1,这么慢应该可以看到的

网友E:
呵呵;

上面一个说的是三菱的,一个是台达的;

楼主应当先把自己用的型号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