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塔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

楼主(2008-12-12):
摘要:该文简单介绍了杆塔接地电阻测量的重要性,接地系统以及接触电阻的概念,传统的测量方法、简单原理及各自的优缺点。分析了利用各自优点而改进的接地电阻测量新方法,并提出了几种处理接地电阻超标值的方法。

关键词:接地电阻;测量;方法;杆塔;测量仪

中图分类号:TM934.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867(2005)07-0046-02

送电线路杆塔必须可靠接地,以确保雷电流泄入大地,保护线路绝缘。为提高耐雷水平,保护设备绝缘和避免跨步电压产生的人身伤害,就一定要降低杆塔的接地电阻。

1 接地装置简介

接地装置。它是指接地体和接地引下线的总称。接地体指埋入地中并直接与大地接触的金属导体,对杆塔接地体来说是指埋入地下的圆钢、角钢等金属构件。接地引下线是指使引雷设备(避雷线、避雷针等)与接地体相连的部分,对杆塔来说主要有独立接地引下线、钢筋混凝土杆(非预应力)的钢筋、铁塔钢材等。

接地电阻。传统的测量接地电阻(用ZC-8型电阻测量仪)测出的仅是接地体的接地电阻。而经分析可知雷电流是从杆塔顶部经过接地引下线泄入大地的,从导泄雷电流的角度讲应考虑整个泄流通道的电阻,而不仅是接地体的接地电阻,而且接地体和接地引下线及避雷线要靠螺栓、连板和焊接等方法连接,他们之间又存在接触电阻,所以接地电阻应是接地体电阻、接地引下线电阻和接触电阻的总和。

2 改进前的测量方法

使用ZC-8型接地电阻测量仪的测量方法简单,优点是对接地体的接地电阻测量准确,性能稳定。但此方法有致命的弱点,即只能测量接地体的接地电阻,而且测量时需拆开所有的接地引下线方能测量,需要展放几十米的导线,工作量大,效率低,平均每人每天只能测5~6基左右。

使用CA6411型电阻测量仪的优点是在接地系统接触良好的情况下,能正确测量出整个泄流通道的接地电阻。使用方法简单,省时省力,效率高,平均每人每天可以测15基左右。缺点是在接地系统生锈,接触不良时,测量结果误差较大;由于测量整个泄流通道的接地电阻,不能判断超标电阻值产生的位置。

3 改进后的测量方法

单独使用ZC-8型电阻测量仪和CA6411型电阻测量仪存在诸多优缺点,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点,为此提出了"排除法"的测量方法。

首先用CA6411型测量仪测量,如果接地电阻合格,则进行下一基的测量。

如果测量不合格,再用ZC-8型测量仪测量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如果不合格则说明电阻不合格的位置在接地引下线及其连接部位。

如果使用ZC-8型测量仪测量也是不合格,则首先进行接地体部分的处理,直至合格。

再使用CA6411型测量仪测量,如果合格,则进行下一基,如果还是不合格,则说明接地引下线部分还存在产生大电阻值的原因。

采用"排除法"对杆塔接地电阻进行了测试,发现此方法比原来单纯采用ZC-8型电阻测量仪,提高了工作效率,每天每人可以测10基左右。由于此方法能判断出现超标电阻值的位置,为有针对性的处理打下了基础。

4 测量结果分析及处理方法

采用"排除法"对杆塔接地电阻进行测试时,发现杆塔接地系统存在如下比较普遍的问题。

铁塔接地系统中,接地连板处存在较大接触电阻,表1是几个存在较大接触电阻值的杆塔。

表中厂交线137号铁塔,在利用CA6411型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时,一条腿的接地电阻正常,为7.2 W;另一条腿接地电阻为1120 W。后拆开接地连板用ZC-8型测量仪测量接地极接地电阻两条腿均为8.4 W。现场人员对超标一条腿的连板进行除泥、除锈、涂上导电膏,再用螺栓紧固。用CA6411型接地电阻测量仪复测,结果为7.5 W。这充分证明了接触电阻的存在及改进后测量方法的可靠性。

表中南冀线58号和厂交线133号为利用钢筋作接地引下线的非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杆,用新方法测量后,发现南冀线58号接地极连板与螺栓连接处锈蚀严重,采用的处理方法是在杆段连接处钢箍上另焊接接地螺栓,将接地体用钢绞线或直径10 mm的圆钢延长至钢箍处连接。发现厂交线133号为接地体锈蚀严重,原来直径10 mm的圆钢接地体已腐蚀到只有直径6~8 mm,现场采用将长2.5 m规格45×5的角钢垂直打入地下的方法。

5 结束语

在测量方法上,从利用单一测量工具不能发现产生超标电阻位置,到综合利用多个仪器,能够发现具体位置,在杆塔接地系统中,提出了接触电阻的概念。实践证明,接触电阻是杆塔接地系统中的薄弱环节,经过处理后的杆塔接地系统,只需很小投资,即可提高杆塔耐雷水平,这些对线路防雷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