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所中的接地PT是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8-12-12):
变电所中的接地PT(电压互感器)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将高压(10KV     110KV等)变成100V  .用来计量或做为保护电源,或做为操作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高压(10KV     110KV等)变成100V  .用来计量或做为保护电源,或做为操作电源

网友B:
我认为是抗谐振用,是不是4个电压互感器?

网友C:
就是用来计量做保护电源及操作电源用的

网友D(2011-08-05):
PT(电压互感器)的作用是测量,保护,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