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运行中发电机中性点为什么没有电呢?

楼主(2008-12-12):
正常运行中发电机中性点为什么没有电呢?中性点不是与发电机三相出线都相连吗?难道没有电压吗?

网友A:
因为发电机发出的三相电是平衡的,且如没和中性线构成回路自然就不会有电压。

网友B:
中性点就是零线了,正常运行时肯定是不带电的,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C(2009-03-30):
不可以啊!不能简单的说中性点就是零线。

对正常运行中的发电机,中性点若连接在中性线上,而且三相平衡,中性线上无电流,也无电压降,中性点与大地等电位了,就没有电。

楼主:
中性点就是零线了,正常运行时肯定是不带电的,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C:
一切正常运行时,中性点是不带电的,但是不能把中性点当作不带电点,就像不能认为零线就不带电一样的道理

楼主:
一切正常运行时,中性点是不带电的

网友D:
中性点是带电的,无非是他们间的电压是平衡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