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仿真画面是怎样做的

楼主(2008-12-12):
请高手讲一下,是不是有软件

网友A:
具体什么厂家的?有专门的软件。安装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B:
有这种么?还没有接触到

楼主:
在那个网站可以下软件

网友C:
有仿真软件才可以用。有的只是能够翻页仿真,有的就可以与PLC仿真一起用。当强制PLC中的按钮时,屏中相应的指示也会动作。

网友:
西门子触屏软件WINCC2007FLX带仿真并能与STEP7的仿真

一起仿真!

网友D:
有触摸屏仿真软件,才可以仿真运行的,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可以用电脑来仿真运行自己做的画面。我有触摸屏视频教学,QQ1053247435

网友E: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应该把要求再说清楚一些。

楼主:
是这样的,就是电镀生产设备运作流程图要放在触摸屏上,假若起动马达,马达运行,在触摸屏上的马达图也应运转

网友F(2009-02-13):
我们的可以做到。。。可以加我QQ462058040,我给你软件试用。。。在线模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