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EMERON艾默生变频器技术选型与应用案例

楼主(2008-12-12):
艾默生CT变频器一级代理--上海兴百自动化  021-34635095 34635116 13585672078

EMERON艾默生变频器TD900和TD1000系列变频器全部为EV1000系列替代,EMERSON 变频器EV1000、EV2000系列通用变频器EV1000(0.4KW-5.5KW).EV2000(5.5KW-280KW)艾默生变频器EV3000(TD3000)系列高性能适量控制通用变频器TD3000(2.2KW-280KW)艾默生变频器TD3300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TD3300(2.2KW-75KW)艾默生变频器电梯专用变频器EV3100(TD3100)(5.5KW-30KW)艾默生变频器TD3200系列门机专用变频器TD3200(0.2KW-0.4KW)艾默生变频器TD3400注塑专用变频器TD3400(7.5KW-75W)艾默生变频器EV3500模块化大功率变频调速柜(315KW-560KW)艾默生变频器TD2100供水专用变频器TD2100(5.5KW-75KW)艾默生变频器SK性能可编程变频器(0.25KW-15KW)

EMERSON变频器型号如下:

1、TD900系列(单相)
ITEM 型号 产品系列 功率(KW)

1180100 TD900-2S0004G TD900 0.4
1180099 TD900-2S0007G TD900 0.75
1180102 TD900-2T0015G TD900 1.5
1180103 TD900-2T0022G TD900 2.2

2、TD900系列(三相)
ITEM 型号 产品系列 功率(KW)

1180104 TD900-4T0007G TD900 0.75
1180101 TD900-4T0015G TD900 1.5
1180105 TD900-4T0022G TD900 2.2

3、EV1000系列(单相)
ITEM 型号 产品系列 功率(KW)

1180173 EV1000-2S0004G EV1000 0.4
1180174 EV1000-2S0007G EV1000 0.75
1180126 EV1000-2S0015G EV1000 1.5
1180131 EV1000-2S0022G EV1000 2.2

4、EV1000G系列(三相)
ITEM 型号 产品系列 功率(KW)

1180125 EV1000-4T0007G EV1000 0.75
1180124 EV1000-4T0015G EV1000 1.5
1180123 EV1000-4T0022G EV1000 2.2
1180127 EV1000-4T0037G EV1000 3.7
1180129 EV1000-4T0055G EV1000 5.5

5、EV1000P系列(三相)
ITEM 型号 产品系列 功率(KW)

1180128 EV1000-4T0037P EV1000 3.7
1180130 EV1000-4T0055P EV1000 5.5

6、EV2000系列通用变频器
ITEM 型号 产品系列 功率(KW)

1180108 EV2000-4T0055G EV2000 5.5
1180112 EV2000-4T0075G EV2000 7.5
1180115 EV2000-4T0110G EV2000 11
1180116 EV2000-4T0150G EV2000 15
1180117 EV2000-4T0185G EV2000 18.5
1180118 EV2000-4T0220G EV2000 22
1180119 EV2000-4T0300G EV2000 30
1180120 EV2000-4T0370G EV2000 37
1180121 EV2000-4T0450G EV2000 45
1180097 EV2000-4T0550G EV2000 55
1180111 EV2000-4T0750G EV2000 75
1180110 EV2000-4T0900G EV2000 90
1180156 EV2000-4T1100G EV2000 110
1180157 EV2000-4T1320G EV2000 132
1180138 EV2000-4T1600G EV2000 160
1180132 EV2000-4T2000G EV2000 200
1180133 EV2000-4T2200G EV2000 220
1180098 EV2000-4T0750P EV2000 75
1180109 EV2000-4T0900P EV2000 90
1180122 EV2000-4T1100P EV2000 110
1180158 EV2000-4T1320P EV2000 132
1180139 EV2000-4T1600P EV2000 160
1180140 EV2000-4T2000P EV2000 200
1180134 EV2000-4T2200P EV2000 220
1180135 EV2000-4T2800P EV2000 280

7、TD2100系列供水专用变频器
ITEM 型号 产品系列 功率(KW)

1180054 TD2100-4T0055S TD2100 5.5
1180045 TD2100-4T0075S TD2100 7.5
1180057 TD2100-4T0110S TD2100 11
1180046 TD2100-4T0150S TD2100 15
1180058 TD2100-4T0185S TD2100 18.5
1180055 TD2100-4T0220S TD2100 22
1180059 TD2100-4T0300S TD2100 30
1180047 TD2100-4T0370S TD2100 37
1180060 TD2100-4T0450S TD2100 45
1180056 TD2100-4T0550S TD2100 55
1180061 TD2100-4T0750S TD2100 75

8、TD3000系列 矢量型变频器
ITEM 型号 产品系列 功率(KW)

1180106 TD3000-4T0022G TD3000 2.2
1180107 TD3000-4T0037G TD3000 3.7
1180077 TD3000-4T0055G TD3000 5.5
1180078 TD3000-4T0075G TD3000 7.5
1180075 TD3000-4T0110G TD3000 11
1180074 TD3000-4T0150G TD3000 15
1180136 TD3000-4T0185G TD3000 18.5
1180073 TD3000-4T0220G TD3000 22
1180079 TD3000-4T0300G TD3000 30
1180080 TD3000-4T0370G TD3000 37
1180084 TD3000-4T0450G TD3000 45
1180085 TD3000-4T0550G TD3000 55
1180086 TD3000-4T0750G TD3000 75
TD3000-4T0900G TD3000 90
TD3000-4T1100G TD3000 110
TD3000-4T1320G TD3000 132
TD3000-4T1600G TD3000 1

楼主:
ES系列电梯控制专用变频器:ES变频器是在综合多种国外电梯专用变频器的优良功能,利用EMERSON UNIDRIVE SP优越的高性能变频器平台,结合了TD3100独具特色的电梯控制方案综合而成的高性能矢量控制电梯专用变频器。 “Elevator Solution”,即电梯解决方案 .
EV800高性能灵巧型变频器:EV800为艾默生公司推出的又一全新力作,该产品具有体积小巧、操作简便、功能实用、宽输出频率和低噪音等优点,同时通过采用最先进的开环矢量控制技术,使得该产品具有出色的速度和转矩控制性能。
SK高性能可编程变频器
EV3500 模块式驱动器可为用户定制传动系统提供一系列驱动模块,定制功率范围为90KW 至1.5MW。输入输出装置采用模块化设计,可组成一系列结构精简的高效系统
Unidrive SP系列变频器:UNDRIVE SP解决方案平台,交流变频器功率0.75KW至1.5MW,电压200V、400V、575V及690V,集通用电机控制于一身---感应、伺服及同步。
TD2100系列供水专用变频器,具备多种工作模式,可灵活配置常规泵、休眠泵、排污泵等。具备零流量停机节能功能、6段压力运行、可实现周末/节假日等各种特定日供水压力控制,等多种实用供水功能。
TD3300系列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基于TD3000高性能的矢量变频器基础上开发的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
TD3200、EV3200门机专用变频器,适用于电梯门、各种自动门和其它需要往复运行控制的场合。TD3200支持异步电机。EV3200支持同步异步电机。采用超薄设计,安装更为方便。产品满足国家标准《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TD3100、EV3100是电梯专用变频器,TD3100为异步电机专用,EV3100 系列可以驱动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产品满足国家标准《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EV1000、EV2000系列高性能通用变频器
EV3000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EV3000系列变频器是高品质、多功能、低噪音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通过对电机磁通电流和转矩电流的解耦控制,实现了转矩的快速响应和准确控制,能以很高的控制精度进行宽范围的调速运行。
EV6000G 是新一代一体化传动解决方案平台产品。采用智能可扩展模块化设计,支持多种通讯卡,扩展卡,脉冲反馈卡等;具备伺服控制能,实现精确定位和位置同步;采用内嵌式PLC设计,支持行业功能自订制;采用全新结构设计,支持透壁安装,操作安全方便.

上海兴百自动化在线联系方式
QQ:896961614   30474873 msn:wchw1217@hotmail.com
TEL:021-64605826 13585672078 FAX:021-54159385

楼主:
EMERSON矢量变频器造纸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应用方案一
生产纸型: 箱板纸
纸张克重: 100 ~ 500g/m2
最大车速: 150m
传动系统: 分部传动, EV3000 变频器 11KW - 75KW 共 11 台
控制系统: S7 - 300 CPU315 - 2DP PROFIBUS ( 45.5K , 187.5K )
同步方式:串行速度同步链(软件实现)
控制难点: 负荷均衡(一压和真空回头

单机系统方案

注:各工艺段变频器单机原理图完全相同
特点:
采用艾默生EV3000变频器独有的虚拟端子功能,以各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子 Xi 作为PLC的开关量输入资源(功能在 PLC 中自定义),通过 PROFIBUS 总线查询端子状态,和PLC本体资源一起参与系统控制程序运作,大大减少 PLC 的硬件配置成本。仅此一项,可节约硬件投入 1 万元。

上海兴百自动化在线联系方式
QQ:896961614   30474873 msn:wchw1217@hotmail.com
TEL:021-64605826 13585672078 FAX:021-54159385

网友A:
EV1000在发泡机上的大批量使用,运行可靠。

EV2000在钢铁行业的铸铁机、烧结机、上料系统、圆盘给料系统、喷媒系统上的成功应用

网友A:
TD2100恒压供水方案

联系我们(Contact us)
上海兴百自动化在线联系方式
QQ:896961614   30474873 msn:wchw1217@hotmail.com
TEL:021-64605826 13585672078 FAX:021-54159385

网友A:
电梯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EV3100或者TD3100变频器支持三种电梯常用控制模式,分别是:
• 多段速控制
• 距离控制
• 模拟速度控制

多段速控制
方案要点:

运行速度由 MS1 ~ MS3 的速度组合决定,抱闸和接触器由变频器直接进行控制,并使用接触器反馈对

自身状态进行检测。检修运行由变频器的 INS 端控制,使用了模拟称重装置,提高电梯系统的启动性能

多段速 控制原理设计示意图

注:图中的滤波器非必配选件

距离控制
指定楼层的距离控制
方案要点: 抱闸和接触器由变频器直接进行控制,并使用接触器反馈对接触器的吸合与断开进行检测;检修运行,由 INS 端控制,再平层运行由 MS1 控制,自学习运行由 SL 端控制;提供上下强迫减速信号,使用了数字开关量称重装置,提高电梯系统的启动性能

指定楼层的距离控制原理示意图

注:图中的滤波器非必配选件

给定停车请求的距离控制
方案要点: 抱闸和接触器由变频器直接进行控制,并使用接触器反馈对接触器的吸合与断开状态进行检测;检修运行由 INS 端控制,再平层运行由 MS1 控制,自学习运行由 SL 端控制;提供强迫减速信号;使用了数字开关量称重装置,提高电梯系统的启动性能。

给定停车请求的距离 控制原理示意图

注:图中的滤波器非必配选件

模拟速度控制:

检修、自学习、再平层等速度全部由控制器的模拟量控制。接触器由外部控制器控制,抱闸控制由变 频器的可编程输出端子输出“运行中”信号控制,使用故障常开输出信号。

联系我们(Contact us)
上海兴百自动化在线联系方式
QQ:896961614   30474873 msn:wchw1217@hotmail.com
TEL:021-64605826 13585672078 FAX:021-54159385

网友A:
EV6000G 是新一代一体化传动解决方案平台产品。采用智能可扩展模块化设计,支持多种通讯卡,扩展卡,脉冲反馈卡等;具备伺服控制能,实现精确定位和位置同步;采用内嵌式PLC设计,支持行业功能自订制;采用全新结构设计,支持透壁安装,操作安全方便.

网友A:
收放卷的选型:矢量变频器EV3000+张力控制变频器TD3300

网友A:
最近将陆续放一些在冶金行业,钢厂的应用案例

网友B:
你们TD2100用的多吗

网友A:
TD2100在恒压供水和消防系统中应用特别多,特别是多泵系统。上海兴百

网友A:
TD2100在深井泵中应用也很多

网友A:
深井泵应用时,注意变频器距离电机的距离。

网友A:
EV3000在喷媒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A(2009-01-14):
EV1000 EV2000变频器在建筑上的排风系统中应用广泛

网友A:
大家新年好!欢迎关注

网友A:
EV6000系列:
EV6000G 是新一代一体化传动解决方案平台产品。采用智能可扩展模块化设计,支持多种通讯卡,扩展卡,脉冲反馈卡等;具备伺服控制能,实现精确定位和位置同步;采用内嵌式PLC设计,支持行业功能自订制;采用全新结构设计,支持透壁安装,操作安全方便.
EV6000-4T0022G EV6000-4T0037G EV6000-4T0055G EV6000-4T0075G EV6000-4T0110G EV6000-4T0150G EV6000-4T0185G EV6000-4T0220G EV60-PGABS
EV1000系列(内含制动单元):
EV1000-2S0004G EV1000-2S0007G EV1000-2S0015G EV1000-2S0022G EV1000-4T0015G EV1000-4T0022G EV1000-4T0037G EV1000-4T0055G
EV1000-4T0037P EV1000-4T0055P F2B4U1GU1
LED状态显示单元TDP-LED03
LED键盘TDP-LED02 操作面板线缆TDC-CB00P6A(0.6米连接线) 操作面板线缆TDC-CB0015A(1.5米连接线) 操作面板线缆TDC-CB0030A(3米连接线) 键盘安装座TDF-KB01 远程控制盒TDO-RC02 远程控制盒通信线缆FRC21W1(3米) 远程控制盒通信线缆FRC21W2(30米) 现场总线适配器TDS-PA01(Profibus通讯总线适配器)
EV2000系列(7.5KW以下内有制动单元,能耗制动时推荐100欧姆/1000瓦制动电阻,75KW及其以上 的G型变频器标配直流电抗器)
EV2000-4T0055G/0075P EV2000-4T0075G/0110P EV2000-4T0110G/0150P EV2000-4T0150G/0185P EV2000-4T0185G1/0220P1 EV2000-4T0220G1/0300P1
EV2000-4T0300G1/0370P1 EV2000-4T0370G1/0450P1 EV2000-4T0450G1/0550P1 EV2000-4T0550G EV2000-4T0750G EV2000-4T0750P EV2000-4T0900G EV2000-4T0900P
EV2000-4T1100G EV2000-4T1100P EV2000-4T1320G EV2000-4T1320P EV2000-4T1600G EV2000-4T1600P EV2000-4T2000G EV2000-4T2000P EV2000-4T2200G EV2000-4T2200P
EV2000-4T2800P LCD键盘TDP-LCD03 键盘安装盒EVF-KB02 操作面板通讯线缆TDC-CB0015(1.5米) 操作面板通讯线缆TDC-CB0030(3米) 远程控制盒TDO-RC02 远程控制盒通信线缆FRC21W1(3米) 远程控制盒通信线缆FRC21W2(30米) 现场总线适配器TDS-PA01(Profibus通讯总线适配器)
制动单元:TDB-R01-0015-0400(11KW,15KW,18.5KW用) TDB-R01-0030-0200(22KW,30KW,37KW用) TDB-R01-0050-0100(45KW,55KW,75KW用)
制动电阻:TDB-4C01-0150(11KW,15KW,18.5KW用) TDB-4C01-0300(22KW,30KW,37KW用) TDB-4C01-0550(45KW,55KW,75KW用)
F1443GM1 F1453GEM1 F1453GER1 F14S2GM1 F1A452GM1 F1A452GU1 F1A452GU11 F1A493GM1 F1A493GM2 F1A493GP1 F1A493GR1 F1A493GU1 F1A493GU11 F1A493GU12 F1A4B2GM1 F1A412GM1 F1A4M2GM1 FLCD41Z IPM-6管模块 桥堆1600V/88A
EV3000系列矢量变频器
EV3000系列变频器是高品质、多功能、低噪音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通过对电机磁通电流和转矩电流的解耦控制,实现了转矩的快速响应和准确控制,能以很高的控制精度进行宽范围的调速运行。
EV3000-4T0022G EV3000-4T0037G EV3000-4T0055G EV3000-4T0075G EV3000-4T0110G EV3000-4T0150G EV3000-4T0185G EV3000-4T0220G EV3000-4T0300G EV3000-4T0370G EV3000-4T0450G EV3000-4T0550G EV3000-4T0750G EV3000-4T0900G EV3000-4T1100G EV3000-4T1320G EV3000-4T1600G EV3000-4T2000G EV3000-4T2200G
EV800系列
EV800-2D0011G EV800-2D0015G EV800-2D0022G EV800-2S0002G EV800-2S0004G EV800-2S0005G EV800-2S0007G EV800-4T0004G EV800-4T0005G EV800-4T0007G EV800-4T0011G EV800-4T0015G EV800-4T0022G EV800-4T0030G EV800-4T0037G EV-FSL485-800
TD2100系列:
TD2100-4T0055S TD2100-4T0075S TD2100-4T0110S TD2100-4T0150S TD2100-4T0185S TD2100-4T0220S TD2100-4T0300S TD2100-4T0370S TD2100-4T0450S TD2100-4T0550S TD2100-4T0750S

TD1000-4T0022G
TD1000-4T0037G
TD1000-4T0055G
TD1000-4T0015G
TD1000-2S0004G
TD1000-2S0007G
TD1000-2S0015G
TD1000-2S0022G
系列 型号 功率
EV3100 EV3100-4T0055E 三相380V,5.5KW
EV3100-4T0075E 三相380V,7.5KW
EV3100-4T0110E 三相380V,11KW
EV3100-4T0150E 三相380V,15KW
EV3100-4T0185E 三相380V,18.5KW
EV3100-4T0220E 三相380V,22KW
EV3100-4T0300E 三相380V,30KW
系列 型号 功率
TD3100 TD3100-4T0075E 三相380V,7.5KW
TD3100-4T0110E 三相380V,11KW
TD3100-4T0150E 三相380V,15KW
TD3100-4T0185E 三相380V,18.5KW
TD3100-4T0220E 三相380V,22KW
TD3100-4T0300E 三相380V,30KW
系列 型号 功率
EV3200 EV3200-2S0002A 单相220V,200W异步
EV3200-2S0002S 单相220V,200W同步
EV3200-2S0004A 单相220V,400W异步
EV3200-2S0002S 单相220V,400W同步
系列 型号 功率
TD3200 TD3200-2S0002 单相220V,200W异步
TD3200-2S0004 单相220V,400W异步
系列 型号 功率
ES ES1406 三相380V,4KW
ES2401 三相380V,5.5KW
ES2402 三相380V,7.5KW
ES2403 三相380V,11KW
ES2404 三相380V,15KW
ES3401 三相380V,15KW
ES3402 三相380V,18.5KW
ES3403 三相380V,22KW
ES4401 三相380V,30KW
ES4402 三相380V,37KW
ES4403 三相380V,45KW
SM-I/O Plus I/O扩展模块
ES-FCA01 ENC div async
ES-FCS01 ENC div sync
SM-Keypad LED键盘
SM-Keypad plus LCD键盘
SM-CANopen CANopen总线卡
SM-ethernet TCP/IP以太网总线卡
SM-Resolver 旋转变压器反馈接口
CT-soft CT上位机监控软件
CT-comms cable 通讯电缆
EMC filter EMC滤波器
Smart card 智能卡,用于参数保存
SM-Universal encoder plus 编码器分频接口模块
系列 型号 功率
EV6000 EV60-PGABS 差分增量式PG测速卡
EV6000-4T0022G 三相380V,2.2KW
EV6000-4T0037G 三相380V,3.7KW
EV6000-4T0055G 三相380V,5.5KW
EV6000-4T0075G 三相380V,7.5KW
EV6000-4T0110G 三相380V,11KW
EV6000-4T0150G 三相380V,15KW
EV6000-4T0185G 三相380V,18.5KW
EV6000-4T0220G 三相380V,22KW
系列 型号
EV3500 EV3500-4T3150P
EV3500-4T3550P
EV3500-4T4000P
EV3500-4T4500P
EV3500-4T5600P
EV3500-4T6300P
系列 型号
SP系列 SP1401
SP1402
SP1403
SP1404
SP1405
SP1406
SP2401
SP2402
SP2403
SP2404
SP3401
SP3402
SP3403
SP4401
SP4402
SP4403
SP5401
SP5402
SP6401
SP6402
FS系列 F84134Q3GZA
SP8411
SP8412
SP8413
SP8414
SP9411
SP9413
SP9414
SP9415
系列 型号
Commander SK SK2202
SK2203
SK2403
SK2404
SK3402
SK3403
SK4401
SK4402
SK4403
SK5401
SK5402
SK6401
SK6402
SKA1200025
SKA1200037
SKA1200055
SKA1200075
SKB3400037
SKB3400055
SKB3400075
SKB3400110
SKB3400150
SKBD200110
SKBD200150
SKC3400220
SKC3400300
SKC3400400
SKCD200220
SKD3200400
SKD3400550
SKD3400750
SKDD200300
系列 型号
TD3300 TD3300-4T0022G
TD3300-4T0037G
TD3300-4T0055G
TD3300-4T0075G
TD3300-4T0110G
TD3300-4T0150G
TD3300-4T0185G
TD3300-4T0220G
TD3300-4T0300G
TD3300-4T0370G
TD3300-4T0450G
TD3300-4T0550G
TD3300-4T0750G
系列 型号
TD3400 TD3400-4T0075J
TD3400-4T0110J
TD3400-4T0150J
TD3400-4T0185J
TD3400-4T0220J
TD3400-4T0300J
TD3400-4T0370J
TD3400-4T0450J
TD3400-4T0550J
TD3400-4T0750J
系列 型号 功率
Any drive EV-TU-4T2200 整流单元
EVO-RC03
EVS-DEA01
EVS-PRBB01
F1472SZ1
F1A452GZ1
F34M2EZ1
F3A4B2EZ1
FRC21W1
FRC21W2
TDB-4C01-0150 制动单元
TDB-4C01-0300 制动单元
TDB-4C01-0550 制动单元
TDB-R01-0015-0400 制动电阻
TDB-R01-0030-0200 制动电阻
TDB-R01-0050-0100 制动电阻
TDC-CB0006A 0.5米延长线
TDC-CB0015 1.5米延长线
TDC-CB0015A 1.5米延长线
TDC-CB0030 3米延长线
TDC-CB0030A 3米延长线
TDF-KB01 键盘底座
TDF-KB02 键盘底座
TDO-RC02 远程操作盒
TDP-LCD02
TDP-LCD03
TDP-LED02
TDP-LED03
TDS-PA01 Profibus 适配器

兴百自动化在线联系方式
QQ:896961614 30474873 msn:wchw1217@hotmail.com szliuqi0105@hotmail.com
TEL:021-64605826 13585672078 FAX:021-54159385 王先生

网友A:
艾默生电梯门控制变频器:

系列 型号 功率
EV3200 系列

EV3200-2S0002A 单相220V,200W异步电机
EV3200-2S0002S 单相220V,200W同步电机
EV3200-2S0004A 单相220V,400W异步
EV3200-2S0002S 单相220V,400W同步
系列 型号 功率
TD3200 系列

TD3200-2S0002 单相220V,200W异步电机
TD3200-2S0004 单相220V,400W异步

网友A(2009-02-23):
艾默生已经把英国CT的变频器并入,产品范围更全,方案更多。

网友A:
EV1000,EV2000在翻沙机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