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断路器开断电路正常时电弧呈什么颜色

楼主(2008-12-12):
  真空断路器开断电路正常时,电弧很微弱、呈蓝色。若电弧较大呈黄橙色,表示灭弧室异常,玻壳内真空度下降,通常在现场用交流耐压试验检验,按规定值耐压稳定1分钟,若无闪络现象,认为断路器合格。

  灭弧室内的屏蔽罩用来吸收断路器内触头分开时燃弧过程中的金属蒸气和带电粒子,加快了电弧中带电质点的扩散在屏蔽罩上冷凝而熄灭。防止带电粒子返回引起重燃,从而增加了开断能力;同时改善了灭弧室内电场的分布,提高了灭弧室内绝缘的性能

网友A:
经常见到却没注意到底是什么颜色?像是蓝色带有淡黄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见到却没注意到底是什么颜色?像是蓝色带有淡黄色吧。

网友B:
像是蓝色带有淡黄色吧。

网友C:
没注意过下次倒空压机的真空断路器时仔细看一眼

网友D:
真空断路器的火花颜色没太注意过。但在其它的真空设备中,电火花颜色以真空度不同而不同。先是红色,随着真空度的提高,转为黄,浅黄,黄白,蓝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空断路器的火花颜色没太注意过。但在其它的真空设备中,电火花颜色以真空度不同而不同。先是红色,随着真空度的提高,转为黄,浅黄,黄白,蓝白。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