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中性点的放电间隙有什么作用?与放……

楼主(2008-12-12):
变压器中性点的放电间隙有什么作用?与放电间隙还并接一个避雷器的作用是什么啊?当中性点过电压时,这两个元件的动作情况
性点的放电间隙有什么作用?与放电间隙还并接一个避雷器的作用是什么啊?当中性点过电压时,这两个元件的动作情况

网友A(2011-01-08):
当中性点刀闸接地时,放电间隙与避雷器均不起作用;
当中性点刀闸断开后,放电间隙与避雷器有一个互相配合关系,也就是当中性点电压逐渐升高到一定电压值时放电间隙先击穿,如此时电压降低,则避雷器就无需动作了,如电压继续升高,则避雷器就要动作。放电间隙的作用就是防止避雷器的频繁动作,以延长避雷器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