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0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12):
我现在刚开始接触cp340,看了一些资料,也知道大概怎么回事了,做了一下小小的程序,但是没有调试,不知道将来接收到的数据放在了数据块后,怎么调用呀,里面既有模拟量又有开关量,数据块里的类型是不是定义为一样的呀?

还有个问题,就是用ascall协议和3964协议编程一样吗?ascall协议是不是直接就用fb2,3块就可以了?而3964协议还要用fc11,12块呀 ?

楼主:
没人知道吗?

告诉我呀

网友A(2009-06-02):
有没有自己写过自定义的通信程序呢?它需要自己写入站号,功能码,数据地址等,然后由FB3发送这些数据,FB2接收对方应的数据

楼主(2009-08-13):
没有写过啊我这是第一次做通讯啊,现在用到了2个340分别通讯不同厂家的设备,是不是我要注意对应的地址就可以了啊。

网友B(2010-11-09):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怎么做?谢谢我的信箱13436701311@139.com

网友C:
关键要看你要用的通讯协议是什么了

比如是MODBUS等等。

有时间可以探讨探讨

网友D:
340是不可以用modbus协议的,貌似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40是不可以用modbus协议的,貌似不支持!

cp340既可以支持MODBUS主站,也支持MODBUS从站。需要用程序来做,CP340只是一个通讯模块而已

当然CP341也可以直接用程序来做。

如果不怕花钱的话,CP341+硬件狗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个程序简单些

http://www.shluming.com/program/01.htm

网友E(2017-01-01):
CP340是使用ascallL来做通讯的,它可以和MODBUS rtu的各类仪表通讯,但是需要自己编写程序,我现在经常这么用,但是我不知道一个CP340可以和多少个从站通讯,我现在最多能用到24从站通讯,我想和40多个从站通讯不知道能不能通讯上。现在和34个链接就出现了问题,但是我觉得是后边的仪表有问题,导致CP340轮询出现错误。我现在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