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触摸屏保存数据

楼主(2008-12-12):
请教各位大虾:(1)触摸屏能不能保存历史数据,能保存多少啊?比如我做流量计,要保存每天,每月,每年的流量。(2)触摸屏能不能支持查询功能啊?要查询以前的数据 (3)触摸屏的打印功能 看到有些触摸屏支持USB或串口的打印功能,有没有人用过啊?是不是用宏编程啊,编程麻烦不??

网友A:
1.能保存历史数据,看你保存硬盘的大小。

2支持查询功能。

3支持串口打印,设定打印机类型,选择设定打印的参数,不用编写宏,在你想要打印的页面上组态一个打印画面的按钮(不同的人机叫法不同),打印的时候摁一下,就打出当前的画面,一次只能打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