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减速机的应用

楼主(2008-12-12):
各位高手,大家好。最近有个客户向我订购了一台42的步进电机,并让我给配了一台42的减速机,减速机的减速比为30。但是这台减速机的最大承载扭矩为30Kg.cm,额定承载扭矩为10Kg.cm。而步进电机的静扭矩为3.17Kg.cm。请问以上这些条件是不是意味着,步进电机输出的扭矩在经过减速机后是不能将扭矩加大30倍的,因为那样就超过了减速机的最大承载扭矩。那么大家能不能讨论一下加这个减速机的用意何在呢?

网友A:
哈哈,沙发 !没有理由不坐!不过我不知道什么哦,我只是做编码器的,如果以后有用得到的时候,找我啊。51001751转801或者打我手机啊13122669969

网友B:
如果按您提出的数据来看,确实有点问题。。不过步进电机输出力矩也是按负载来的,如果负载较小,那减速机实际承受的扭矩未必会超过他的额定扭矩。。。不过我注意了下,一般行星的,40的减速机的额定承载扭矩一般都要在10NM以上,怎么您这台只有10KG.CM=1NM?

楼主:
2楼的老师,您所说的减速机是伺服电机用的减速机吧?

网友C:
减速机的扭力你还需要考虑到 机械传动 的效率问题

并不是简单的 乘 30倍,还需要乘上一个效率系数  一般为60%-90%。

还有就是步进的扭力是变化的,他随着运动的转速扭力也是不同的

楼主:
我也仔细的查过一些减速机的资料,每台减速机都有自己的额定扭矩和最大扭矩。比如说一台减速比为9的减速机,它的额定扭矩只有17.3N.m。与其相配的电机的输出扭矩有5N.m。但是它们最终输出的扭矩肯定不是45N.m。那就是不是象junehut说的再乘以一个效率系数呢,就算乘以60%得出的值也大于减速机的额定扭矩。

所以向大家请教,是不是:电机的输出扭矩×减速机减速比×效率 所得的值如果小于减速机的额定扭矩,那这个值就是最终输出的扭矩;如果这个值大于减速机的额定扭矩,那么减速机的额定扭矩就是最终输出扭矩。

大家认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D:
您说的有一定道理的,还有一个,减速机的额定力矩和它的结构尺寸也有关系的,齿轮和轴的尺寸大小决定了它能承受的强度

楼主:
就机械原理而言,不管齿轮的寿命。减速机最终输出的扭矩应该是电机的扭矩乘以减速机的减速比。只不过超出减速机的额定扭矩,会降低减速机的寿命。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E(2009-05-27):
7楼说的对,我想问楼主,你的减速器哪买的

网友F:
你们可能理解错了,这样同样可以把力矩变大30倍的,,但是这台减速机的最大承载扭矩为30Kg.cm,你的负载超过这个30kg.cm ,减速机,容易出问题,例如:齿轮碎了.如果你负载没有超过30KG.cm 那能良好的应用,我们专门做步进电机减速机的,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0755-21993130 QQ:295342008 http://www.skygk.com/

网友G: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H(2010-07-03):
有需要步进电机减速机的可以联系我,质优价廉,联系QQ514765255  手机13817907599

网友H:
行星减速机、直角行星减速机、行星齿轮减速机、齿轮减速机、伺服减速机、伺服减速电机、精密行星减速机、硬齿面减速机、斜齿轮减速机、减速器、SEW减速机、齿轮减速器、齿轮箱、蜗轮减速机、精密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斜齿轮减速机、减速电机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大型重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广泛应用于:水泥设备、煤炭设备、钢铁冶金、矿山机械、船舶、造纸机械、橡胶塑料、石油化工、起重运输、啤酒饮料、食品包装、制药制革、纺织印染、环保设备等轻、重工业的动力传动。作为中国大型传动设备的骨干企业,目前公司全部引进德国最新的制造工艺、装备和检验手段,有效地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传动的效率。目前公司拥有上海、浙江两大专业生产基地和上海研发中心,产品达到六千多种机型,并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坚持实施品牌发展战略,通过持续性、高起点的技术改造,引进国际一流的高精尖设备人才,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营销服务网络,竭诚为用户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满意服务。
  迈入新的发展时期,公司将贯彻科学发展观,秉承“诚实、创新、团结、进步”的企业精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全力打造成全球一流的传动设备企业。公司将愿一如既往,与国内外合作伙伴共赢发展,共创辉煌。联系QQ514765255  手机13817907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