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发电机控制系统

楼主(2008-12-12):
风力发电机由多个部分组成,而控制系统贯穿到每个部分,相当于风电系统的神经。因此控制系统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风力发电机的工作状态、发电量的多少以及设备的安全。目前风力发电亟待研究解决的的两个问题:发电效率和发电质量都和风电控制系统密切相关。对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随着现代控制技术和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为风电控制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技术基础。

控制系统的组成
风力发电控制系统的基本目标分为三个层次:这就是保证风力发电机组安全可靠运行,获取最大能量,提供良好的电力质量。
控制系统组成主要包括各种传感器、变距系统、运行主控制器、功率输出单元、无功补偿单元、并网控制单元、安全保护单元、通讯接口电路、监控单元。
具体控制内容有:信号的数据采集、处理,变桨控制、转速控制、自动最大功率点跟踪控制、功率因数控制、偏航控制、自动解缆、并网和解列控制、停机制动控制、安全保护系统、就地监控、远程监控。当然对于不同类型的风力发电机控制单元会不相同。控制系统结构示意图如下:

针对上述结构,目前绝大多数风力发电机组的控制系统都采用集散型或称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工业控制计算机。采用分布式控制最大优点是许多控制功能模块可以直接布置在控制对象的位置。就地进行采集、控制、处理。避免了各类传感器、信号线与主控制器之间的连接。同时DCS现场适应性强,便于控制程序现场调试及在机组运行时可随时修改控制参数。并与其他功能模块保持通信,发出各种控制指令。目前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更多新的技术被应用到了DCS之中。PLC是一种针对顺序逻辑控制发展起来的电子设备,目前功能上有较大提高。很多厂家也开始采用PLC构成控制系统。现场总线技术(FCS)在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也十分迅猛,以至于有些人已做出预测:基于现场总线的FCS将取代DCS成为控制系统的主角。

楼主:
控制系统技术
风力发电系统中的控制技术和伺服传动技术是其中的关键技术,这是因为自然风速的大小和方向是随机变化的,风力发电机组的并网和退出电网、输入功率的限制、风轮的主动对风以及对运行过程中故障的检测和保护必须能够自动控制。同时,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通常都是边远地区或是海上,分散布置的风力发电机组通常要求能够无人值班运行和远程监控,这就对风力发电机组的控制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和可靠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与一般工业控制过程不同,风力发电机组的控制系统是综合性控制系统。它不仅要监视电网、风况和机组运行参数,对机组运行进行控制。而且还要根据风速与风向的变化,对机组进行优化控制,以提高机组的运行效率和发电量。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风力发电市场的定桨距风力发电机组,主要解决了风力发电机组的并网问题和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问题,采用了软并网技术、空气动力刹车技术、偏航与自动解缆技术,这些都是并网运行的风力发电机组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由于功率输出是由桨叶自身的性能来限制的,桨叶的节距角在安装时已经固定;而发电机转速由电网频率限制。因此,只要在允许的风速范围内,定桨距风力发电机组的控制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对由于风速变化引起输出能量的变化是不作任何控制的。这就大大简化了控制技术和相应的伺服传动技术,使得定桨距风力发电机组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商业化运行。
20世纪90年代开始,风力发电机组的可靠性已经大大提高,变桨距风力发电机组开始进入风力发电市场。采用全变桨距的风力发电机组,起动时可对转速进行控制,并网后可对功率进行控制,使风力机的起动性能和功率输出特性都有显著和改善。由风力发电机组的变桨距系统组成的闭环控制系统,使控制系统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变距风力发电机组在额定风速以下运行时的效果仍不理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于变距技术的各种变速风力发电机组开始进入风电场。变速风力发电机组的控制系统与定速风力发电机组的控制系统的根本区别在于,变速风力发电机组是把风速信号作为控制系统的输入变量来进行转速和功率控制的。变速风力发电机组的主要特点是:低于额定风速时,它能跟踪最佳功率曲线,使风力发电机组具有最高的风能转换效率;高于额定风速时,它增加了传动系统的柔性,使功率输出更加稳定。特别是解决了高次谐波与功率因数等问题后,使供电效率、质量有所提高。
随着计算机技术与先进的控制技术应用到风电领域,控制方式从基本单一的定桨距失速控制向变桨距和变速恒频控制方向发展。
目前的控制方法是:当风速变化时通过调节发电机电磁力矩或风力机浆距角使叶尖速比保持最佳值,实现风能的最大捕获。控制方法基于线性化模型实现最佳叶尖速比的跟踪,利用风速测量值进行反馈控制,或电功率反馈控制。但在随机扰动大、不确定因素多、非线性严重的风电系统,传统的控制方法会产生较大误差。因此近些年国内外都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一些新的控制理论开始应用于风电机组控制系统。如采用模糊逻辑控制、神经网络智能控制、鲁棒控制等。使风机控制向更加智能方向发展。

网友A(2009-03-10):
是啊,太重要了哦,所以,风力发电控制系统应有完善的防雷接地保护。我们就专门做这个的,如果有需要,愿意一起交流合作!huangtu@yahoo.cn

网友B:
微型液压控制系统 ,可以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定制控制系统,体积小,流量小,可实现缓冲,高压,稳定等优点,欢迎来电垂询!

上海当世流体动力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www.mocen.cn

卞先生  021-52656331-807

bianhuaxing@mocen.cn

网友C:
希望楼主多多提供这些方面实际的控制系统案例和传动方案。。。我以前接触过西班牙的风电机组,那时候是老外直接简单的介绍了他们机组的情况,我英文不是非常好,但是基本还是了解了他们风电机组的结构,大体控制方式。。望业界的朋友多多相互交流。现在我司可提供风电系统的传感器,变频器,安全保护等                祝先生QQ:719718931  TEL:023-68781258

网友D(2009-06-26):
新贝钱潮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是日本欧姆龙(OMRON)中国的授权代理商。主要为工业自动化行业、传感器、可编程控制器、编码器、计数器、温控器、液位设备、限位开关。家电行业范畴有通信领域、仪器、仪表、消防报警、电力及自动化控制设备等提供生产、配套所需的继电器、开关类元器件等。    公司名称:北京新贝钱潮系统集成(欧姆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庄万栁怡水园3座10单元1005
联系人:周颖
手机:13651354284
电话:010-62899497
传真:010-62899497
邮箱:z_ying15@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