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发电控制系统的类型

楼主(2008-12-12):
控制系统的类型
对于不同类型的风力发电机,控制单元会有所不同,但主要是因为发电机的结构或类型不同而使得控制方法不同,加上定桨距和变桨距,形成多种结构和控制方案。

根据浆叶的不同,分为以下三种:
l 定桨距失速调节型风力发电机组
定桨距是指桨叶与轮毂的连接是固定的,即当风速变化时,桨叶的迎风角度不能随之变化。失速是指桨叶本身所具有的失速特性,当风速高于额定风速时,气流将在桨叶的表面产生涡流,使效率降低,产生失速,来限制发电机的功率输出。为了提高风电机组在低风速时的效率,通常采用双速发电机(即大/小发电机)。在低风速段运行的,采用小电机使桨叶具有较高的气动效率,提高一些发电机的运行效率。
定桨失速调节型的优点是失速调节由指桨叶本身完成,简单可靠,当风速变化引起的输出功率的变化只通过桨叶的被动失速调节而控制系统不作任何控制,使控制系统大为减化。但是在输入变化的情况下,风力发电机组只有很小的机会能运行在最佳状态下,因此机组的整体效率较低。通常很少应用在兆瓦级以上的大型风力机上。
2 变桨距调节型风力发电机组
变奖距是指安装在轮毂上的叶片通过控制可以改变其桨距角的大小。在运行过程中,当输出功率小于额定功率时,桨距角保持在0°位置不变,不作任何调节;当发电机输出功率达到额定功率以后,调节系统根据输出功率的变化调整桨距角的大小,使发电机的输出功率保持在额定功率。此时控制系统参与调节,形成闭环控制。
3 主动失速调节型风力发电机组
将定桨距失速调节型与变桨距调节型两种风力发电机组相结合,充分吸取了被动失速和桨距调节的优点,桨叶采用失速特性,调节系统采用变桨距调节。在低风速肘,将桨叶节距调节到可获取最大功率位置,桨距角调整优化机组功率的输出;当风力机发出的功率超过额定功率后,桨叶节距主动向失速方向调节,将功率调整在额定值上。由于功率曲线在失速范围的变化率比失速前要低得多,控制相对容易,输出功率也更加平稳。

根据风机转速分有恒速恒频和变速恒频两种,恒速恒频机组的整体效率较低,而变速恒频这种调节方式是目前公认的最优化调节方式,也是未来风电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变速恒频的优点是大范围内调节运行转速,来适应因风速变化而引起的风力机功率的变化,可以最大限度的吸收风能,因而效率较高。控制上也很灵活,可以较好的调节系统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但控制系统较为复杂。

变速恒频又根据发电机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

1 异步感应发电机

楼主:
通过晶闸管控制的软并网装置接入电网,并网冲击电流较大。另外需要电容无功补偿装置。控制电路简单。各大风力发电制造商如:Vestas,NEG,Micon,Nordex都有此类产品。

2 绕线转子异步发电机

此主题相关图片

对于绕线转子异步发电机可以采用功率辅助调节方式,即转子电流控制(RCC)方式来配合变浆距机构,共同完成发电机输出功率的调节。在绕线转子输入由电力电子装置控制的发电机转子电流,可以加大异步发电机转差率(可到10%),使得发电机在较大的转速范围内向电网送电。以提高异步发电机的风能利用率。

楼主:
3 双馈发电机
双馈电机的结构类似于绕线式感应电机,定子绕组也由具有固定频率的对称三根电源激励,所不同的是转子绕组具有可调节频率的三相电源激励,一般采用交一交变频器或交一直一交变频器供以低频电流。

双馈电机励磁可调量有三个:一是可以调节励磁电流的幅值;二是可以改变励磁电流的频率;三是可以改变励磁电流的相位.通过改变励磁频率,可调节转速.这样在负荷突然变化时,迅速改变电机的转速,充分利用转子的动能,释放和吸收负荷,对电网的扰动远比常规电机小。另外,通过调节转子励磁电流的幅值和相位,来调节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双馈电机控制系统通过变频器控制器对逆变电路小功率器件的控制,可以改变双馈发电机转子励磁电流的幅值。频率及相位角,达到调节其转速、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目的。既提高了机组的效率,又对电网起到稳频、稳压的作用。下图是双馈电机控制简要框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

整个控制系统可分为:转速调整单元、有功功率调整单元和电压调整单元(无功功率调整)。它们分别接受风速和转速。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指令,并产生一个综合信号,送给励磁控制装置,改变励磁电流的幅值。频率与相位角,以满足系统的要求。由于双馈电机既可调节有功功率;又可调节无功功率,有风时,机组并网发电;无风时,也可作抑制电网频率和电压波动的补偿装置。
双馈电机应用于风力发电中,可以解决风力机转速不可调。机组效率低等问题。同时,由于双馈电机对无功功率。有功功率均可调,对电网可起到稳压。稳频的作用,提高了发电质量。与同步机交一直一交系统相比,它还具有变频装置容量小(一般为发电机额定容量的10%~20%左右)、重量轻的优点。但这种结构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控制电路复杂一些,不同的控制方法效果有一定差异。另外该结构比其他结构更容易受到电网故障的影响。
目前国内有多家开发成功双馈电机控制系统,如兰州电机有限责任公司与清华大学、沈阳工业大学合作研制的兆瓦级变速恒频双馈异步风力发电系统控制设备,采用全数字化矢量控制方法。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研制的兆瓦级变速恒频风电机组电控系统,该系统采用IGBT技术、双PWM双向可逆变流控制。

网友A(2009-02-06):
xuexile不错的资料,支持

网友B:
有用的资料,学习了;就是图有点大了

网友C:
学习了,是好资料啊,请问楼主是否在发电站啊?

网友D:
请发一些家用小型的风力发电机资料。谢谢

网友E:
SB,不会把图弄小的在发呀

网友F(2009-03-12):
我想在自己家里安装一个小型的风力设备来满足村里的需要,可行吗?

这样的梦想,需要我们一起去实现QQ67100943

网友G:
风力发电,很复杂的系统,变桨部分通常用伺服,三相异步(需要掉电时做切换状况),或直流电机。这一块我公司(EmersonCT)在国内有成熟的案例。目前变桨问题在于驱动部分体积较大,而且对于风力的大小有限制与要求。前段时间曾看到过欧洲哪个国家整套装置由于风力过大倒塌。 如有兴趣的可以探讨一下,我的QQ57241085。

至于楼上说的小型风力设备,看起来并不可行,成本太高,回收时间过长,而且东南沿海有台风,不适合风力发电。还不如买太阳能装置。

网友H(2009-09-07):
我是做关于重载接插件的,是做德国安费诺(AMPHENOL),所以我想不知楼主能否给我点意见?(15000538258,金)

网友H:
我是做关于重载接插件的,是做德国安费诺(AMPHENOL),在风电设备有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变浆系统,主控等,所以我想不知楼主能否给我点意见?(15000538258,金)

网友I(2010-10-27):
我要收藏风力发电机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