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里面读模拟量是不是还要先用quantum功能块配置阿?

楼主(2008-12-12):
unity pro里面读模拟量是不是还要先用quantum功能块配置阿?这个quantum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一、“用”:QUANTUM功能块是用来对系统所有模块进行读写。如果是本地模块可以用它和你想读写的模拟量模块配合使用,比如本地第5槽有一个140ACI03000,你就用QUANTUM功能块和ACI03000功能块,将QUANTUM功能块的"SLOT5"连到ACI03000功能块的"SLOT",ACI03000功能块中的CHANNEL1~8这个模拟量输入的8个通道的数值了。如用是远程站中间还要串一个DROP功能块.

二、“不用”:你可以定义变量,地址格式如%IW\2.4\1.12.8,这表示2表示网络号,4表示远程站地址,1表示为该远程站的主机架(扩展机架用2),12表示AI模块的所在槽位,8表示第8通道。你要是搞不太明白,可以进入硬件配置,打开你要配置的模块,在相对应的位置定义变量,就不会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