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DCS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12-12):
看了不少的网上资料,关于DCS接地的规范说法很多。

其中有两点:1、电气地小于4欧姆时,DCS地可以共用电气地

                              2、电气地大于4欧姆时,需单独设置DCS仪表接地系统,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或满足厂家的要求)。

我想请教大家,这个单独的DCS仪表接地系统 是否还要和框架接地网或电气地网连接?

我原用的DCS系统有一个接地网,接地电阻大概是1欧姆左右,但是这个接地网紧紧挨着建筑物开挖。

现在要上新系统,又做了一个DCS系统接地网,离建筑框架15米左右,6根2.5米接地极,因为场地的问题,无法再增加接地极,接地电阻是3.3欧姆,达不到厂家要求的1欧姆。

这两个接地网直线距离50米左右。能不能用扁钢把这两个接地网连接起来,当做新系统的接地网?

急啊~~~~~~~~~~~~~~~~~~~~~~~~~~~~!!!!!!!!!!!!!!!!!!

楼主:
补充:机柜等的安全接地接到电气接地网

网友A:
DCS信号地可以与其他地连在一起,但要考虑距离,不能太近,把它分出来接到最后的远的地极上,不要就近和别的地相连。

楼主:
最后的远的地极

就近、别的地

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谓别的地,在俺厂就是建筑物框架,要么就是电气地网。

网友B:
DCS接地 分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 2地分开后 等电位连接 可与电气等地进行连接!

网友C:
1\如果你们公司是建的接地大网,DCS可以接入大网,只要求与大型机电设备和变压器距离大于15米就可以了。

2\如果公司没有建大网,要单独接地,与防雷接地\大型机电设备和变压器距离大于15米。

3\DCS工作接地与保护接地可能通过汇流排并接后一个接地点下地。

如果需要详细交流请加QQ号:407705776

楼主:
大家都说了不少的“规范”。但是我所提出的问题却没有人能回答。

另:我和厂家联系后,认为这个接地网电阻小于4欧姆,且离框架有15米,完全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