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触摸屏保存数据

楼主(2008-12-12):
请教各位大虾:(1)触摸屏能不能保存历史数据,能保存多少啊?比如我做流量计,要保存每天,每月,每年的流量。(2)触摸屏能不能支持查询功能啊?要查询以前的数据 (3)触摸屏的打印功能 看到有些触摸屏支持USB或串口的打印功能,有没有人用过啊?是不是用宏编程啊,编程麻烦不??

网友A:
你用的是谁家的屏啊?

网友B:
台达人机为例:

1。  可以保存,人机本人有掉电保持去区256k,512k等型号,简单点说要是掉电保持区256k的话就是可以存240*1024-10(被缓冲区内部使用)=245750b。如果要存每天每月每年的流量,哪么一年有365天个数据,12个月的数据,1年的数据,即378个数据。如果不需要时间和日期的话 256k的断点保持去可以存245750/2/378=325年,如果每笔数据需要时间和日期的话可以存245750/8/378=81年

2.支持咨询功能,你可以在历史数据表里面通过拖动来找自己需要的数据,也可以通过输入时间段来查询需要的数据,具体做法请参考ftp网站上的例程

3.串口打印每个触摸屏都支持,有usb接口的人机都支持usb打印,只要是人机支持的打印机型号,直接连接用按钮触发就可以打印,不需要编程的。不过现在打印驱动更新特别快,所以人机支持的打印机型号都比较老,找起来比较麻烦,就要看个人的了

网友C:
历史数据表?在台达人机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B:
元件。采样功能。历史数据表

网友D:
现在好多的人机都支持CF卡,容量也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