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220V灯炮是纯电阻性的吗?

楼主(2008-12-12):
500W的220V灯炮是多少电阻,用P=UI算电阻对吗?.

网友A:
 对的。可以这样算!

楼主:
算出来的和实际量的差很大.

500W=220V*I

500W=220V*U/R

500W=220*220/R

R=220*220/500

R=96.8Ω

对吗?

网友B:
是额定的热态时的电阻值,你量的应是冷态吧.所以差多了.

楼主:
哦,谢谢3楼,我量了好象只有6欧姆,但是电炉我量了差不多

网友C:
这是冷态电阻和热态电阻的差别。

网友D:
普通热光灯通明灯是这样计算的,现在的电子类的是感性的

网友E:
电子镇流器应该是容性的吧?

网友F:
热态与冷态的电阻要相差10倍,似乎不符欧姆定律

冷态电阻小,灯的功率是按热态算的;

网友G:
这应该是白炽灯的,根本不存在容性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热态与冷态的电阻要相差10倍,似乎不符欧姆定律冷态电阻小,灯的功率是按热态算的;

是这样的!说明白炽灯不是“线性电阻”。它的电阻率具有正温度系数。这种电阻叫做“非线性电阻”。

XW:那就不符合欧姆定律了?

是的!电压和电流不是严格的正比例关系!

XW:500W=220V*I

500W=220V*U/R

500W=220*220/R

R=220*220/500

R=96.8Ω

对吗?

对的!但条件是仅仅适用于220V的情况。不能用来算110V时的电流!

XW:那它也不是纯电阻?

不是这样的概念!非线性电阻还是电阻!不含有电感性或电容性!所以,可以近似的看成是纯电阻。

XW:为什么是“近似的”?

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象白炽灯的灯丝绕成一圈一圈的,没准有一定的电感量,那就带有电感性啦!但一般情况下,感抗很小,可以忽略不记,就可以看成纯电阻!

XW:那电子镇流器应该是容性的吧?

不是!一般是非线性电阻特性。你仔细想一想为什么?

网友E:
电阻率具有正温度系数。这种电阻叫做“非线性电阻”——不对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是额定的热态时的电阻值,你量的应是冷态吧.所以差多了.

网友J:
说白了就是拿额定电压与额定功率计算出的值只是额定的热态时的电阻值,冷态却是另一个数值

网友F:
我刚把220V/100W的灯泡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阻,33欧姆,

热态电阻:  R=220*220/100=484(欧姆),冷态只有33欧姆,1/10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刚把220V/100W的灯泡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阻,33欧姆,

热态电阻:  R=220*220/100=484(欧姆),冷态只有33欧姆,1/10都不到.

是的,和我做的差不多.什么原因.?冷态,热态?

网友:
220V/25W冷态电阻是165欧姆,

网友:
因为发光的钨丝温度有1000度,这么高温下金属的电阻要增加很多.

网友K:
学问越学越精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电阻率具有正温度系数。这种电阻叫做“非线性电阻”——不对吧?

这句话是东方讲的。但不是“非线性电阻”的定义。

XW:那非线性电阻的定义是怎样的呢?

这个嘛,我们老师讲过。说是“如果电阻两端的电压和通过电阻的的电流成正比,就称为‘线性电阻’”,线性电阻的电压电流关系遵循欧姆定律,电阻值是常数。

如果电阻不是一个常数,而是随着电压或电流变动,那就称为“非线性电阻”。

XW:您为什么老说你们老师讲过?您自己讲不行吗?

那是因为老师的话最管用了,大家都会相信。最近,有位wanggq老说东方“胡言乱语,油嘴滑舌”,众网友更不相信啦,所以格外要讲清楚哪些话是老师讲的。大家可以放心。其实东方是很严谨的人。不敢随便的。例如楼上说“发光的钨丝温度有1000度”,当然是没错,因为他没有说发什么光,只能发暗红光,比电炉还暗。但东方就不敢这样讲,没准W网友又要和东方大战300回合。

XW:那您怎么讲呢?

东方要说,1000W军用飞机着陆灯工作时的钨丝温度是2727℃,电压30V,电阻0.9Ω,常温下电阻是多少?只有0.0351Ω!因此它的电阻不是常数,称为“非线性电阻”。

网友L:
是电阻性负载,只不过电阻不是常数

网友M:
学习下。钨丝电阻当然不是常数,但这与非线性电阻似乎还不是一个概念。钨丝电阻主要是由于材料温度系数的存在,使得冷态与热态电阻存在较大差异。

网友H:
学习下。电阻,分为线性电阻和非线性电阻两类,如果“钨丝电阻与非线性电阻不是一个概念”的话,那就是线性电阻了(PistoN推理结果)?

网友N:
认为对,

钨肯定属线性电阻(定义前提同温下),如果是钨棒,保证是常数,

而钨丝是发热体,温度也这么高,任何金属在这种情况下,电阻都要变化的厉害.

网友H:
没有绝对的线性电阻,所有实际的电阻器都带有一定的非线性特性,如果在一定误差范围内基本上符合欧姆定律,就可以认为是线性电阻,但若要求高一点呢,又要考虑它的非线性了。

例如普通的碳膜电阻,当然是线性电阻,但也不是绝对的线性电阻,因为它通电时发热,阻值也有少许变化,它是负温度系数,一受热电阻反而减小,变化可达百分之几。用在精密测量仪器里就不行,因为这时候的非线性不能忽略。

专用的电阻器尚且不是总能看成线性电阻,你那个白炽灯,温度变化那么大,不同电压下电阻改变一二十倍,再不能看成线性电阻了。但明月夜也没错,他的前提是温度相同,那就不是当白炽灯使,比如用万用表在常温下测量,220V/25W冷态电阻是165欧姆,那他和普通电阻也差不多。在低压条件下一段范围内也会符合欧姆定律。这也可以看成非线性电阻的线性化处理。任何非线性电阻当你把电压变化范围取得很小时,它又都成为线性电阻了。

其实,电子技术主要内容就是非线性电阻的应用。因为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是非线性的,当然用的时候也常常进行线性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