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电讲座】兴百节电技术与节电器选择

楼主(2008-12-12):
兴百节电器包括:XBP3000风机水泵变频节电器、XBK1000空压机节电器、XBZ1000注塑机节电器、XBA2000中央空调节电控制系统、路灯节电器、系统节电器、电机专用节电器、高压变频器、XBP2100恒压供水节电器等产品。

兴百节电技术研究所从2000年开始自主研发节电产品,产品稳定,投资回报快,兴百节电宗旨:“技术创新为国家节能降耗 全心全意为企业省电省钱”,电费是企业的运营成本之一,所以节电=利润=省钱

兴百节电器的节电率在20-65%范围之内,投资回报率快!

XBP3000风机水泵变频节电器
应用范围
■风机
■鼓风机
■污水泵
■清水泵
■氨水泵
■油泵
■吹塑机
■进风机
■引风机
■抽油泵
■输油泵
■注水泵
■纸浆泵
■冷却泵
■冷冻泵
XBP3000型号规格
型号 功率
XBP3000-4T0110 11KW
XBP3000-4T0150 15KW
XBP3000-4T0185 18.5KW
XBP3000-4T0220 22KW
XBP3000-4T0300 30KW
XBP3000-4T0370 37KW
XBP3000-4T0450 45KW
XBP3000-4T0550 55KW
XBP3000-4T0750 75KW
XBP3000-4T0900 90KW
XBP3000-4T1100 110KW
XBP3000-4T1320 132KW
XBP3000节电器超强的节电功能
■节电率在20%-50%之间;连续工作模式下,最短时间内收回成本
■软启动功能,消除启动时的冲击电流,可限制在其额定电流的150%之内
■减少电机发热及运动部件的磨损,有效延长电机寿命,降低维修成本
■市电/节电切换。若节电运行发生故障,可切换到市电运行,不影响生产
■完善的运行指示和故障查询功能
■提高功率因数,减少无功损耗,具有软起动特性,起动时无大电流冲击
■水泵专用的停机模式,避免水槌效应发生
■压力传感器配合内建的PID智能调节,构成稳定的闭环控制系统
易于安装,配置灵活
■一体化设计,便于安装
■可通过控制面板设定参数,易于修改与设定
■电源接线端子与电机接线端子标示清晰,方便改造操作简单,维护便利
■有旁路功能,节电器故障时,切换即可,不影响生产
■故障类型清晰显示,便于现场快速故障定位
■采用LED显示,且支持中英文,方便不同用户清晰了解设备运行状况
采用先进的DSP全数字控制技术
■采用最新第六代DSP全数字技术,简化了控制电路,提高了控制精确度
■内置自动旁路功能
■动态调节油泵的功率输出
■有PID控制与上、下限控制两种控制方式
■压力传感器配合内建的PID智能调节,构成稳定的闭环控制系统
■以大规模电机控制IC+专用驱动电路+IGBT为核心,整机可靠性高
针对风机水泵的专业设计
■满足风机、水泵等平方类负载要求
■有效防止水槌效应
■对进线电压适应性强,波动可达320-460VAC

XBZ1000系列注塑机节电器
应用范围

■注塑机
比例阀控制射胶压力及流量的各种注塑机

XBZ1000产品型号
型号 功率
XBZ1000-4T0110 11KW
XBZ1000-4T0150 15KW
XBZ1000-4T0185 18.5KW
XBZ1000-4T0220 22KW
XBZ1000-4T0300 30KW
XBZ1000-4T0370 37KW
XBZ1000-4T0450 45KW
XBZ1000-4T0550 55KW
XBZ1000-4T0750 75KW
XBA2000系列中央空调节电控制系统
应用范围

■水冷式中央空调系统
■宾馆
■酒店
■写字楼
■工厂
■大型店铺
■商场
XBA2000系列中央空调节电系统节能原理
一般中央空调冷冻水设计温差为5~7℃,即在低温差、大流量情况下工作,从而增加了管路系统的能量损失,浪费了水泵运行的输送能量。我们知道:冷冻水、冷却水带走的热量×流量 ×温差,而传输的介质是水,其比热是不变的。这样,我们可以适当提高温差,降低流量,也降低了转速,使其乘积不变,使冷冻水、冷却水带走的热量相同,即可达到节能目的。
1)简单安全的接线方式,将节电器串联于压缩机主线上端,节电器电能输出通过接触器直接供给
2)不改变压缩机原有的保护控制功能,不改变风量;
3)软启动柔性运行方式,无启动冲击电流,减小磨损,降低发热,延长使用寿命;
4)温度闭环控制自适应系统,自动跟踪调节输出功率大小,耗电最少,提高了运行效率;
5)过载保护和缺相保护;
6)不改变空调机原有的操作方式,具有可任意选择的手动/自动运行模式,便于维护维修。
7)节电率:20%-50%。
联系方式:

上海兴百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节电事业部

电话:021-64605826 13585672078  传真:021-54159385

网友A:
节能节电技术领先者

XBK1000空压机节电器在空气压缩机上的应用

压缩机包括空调冷冻主机及空气压缩机,其运转特性为全天候24小时连续运转,一年365天不停机,厂内耗电量较多的电机之一;目前空气压缩机恒压控制方法采用泄压排气方式,空调冷冻机多采用卸载(Unloading)、加载(Loading)控制方式;传统这些方式都比较浪费电力,而且管路压力较高,起动电流较大,能源浪费较多。

   采用XBK1000空压机节电器作为压缩机的节电改造效果较为理想,因为只要配合原来传感器就可以形成死循环控制系统,电机不必更换;多台压缩机并联运转则可以选择其中一台加节电器即可,费用低,改造之后效果良好。依托公司节电技术推出的XBK1000系列节电器就是针对冲击性负载压缩机所设计的节电装置。

  不是所有节电器或者变频器都能顺利使用在压缩机负载的驱动,一般采用VF正弦波或空间电压矢量控制变频器驱动很少有成功的案例,其主要的问题点在于变频器驱动异步机后的起动转矩太小(一般只有30%的起动转矩,加大变频器容量也只能达到50%左右),常常无法顺利起动补充压力。

  采用兴百XBK1000系列空压机节电器就可以轻松起动(一般可达100%起动转矩),而且依据负载率自动调整输出电压,节电效果良好。

  中国科学院低温系统的5台空气压缩机和上海隆南制冷设备公司的空气压缩机项目,之前采用国产变频器应用在螺杆式空压机:客户30KW的寿力空压机购买37KW国产它牌变频器起动不起来,后来改用45KW,起动电流达到180Amp仍无法起动;此方案失败。

采用兴百XBK1000-4T0300Y系列容量30kw就能顺利起动,起动电流还低于额定电流;

此案例充分说明电机电流大不等于转矩变大,因为传统变频器控制技术不佳,驱动电机都是谐波及无功电流,这也是无速度传感器控制技术的驱动特点。

  节电改造的优点

  压缩机因为功率较大,运转时间较长,所以属于耗电较多的负载;采用恒压控制的优点是节电效果约有20%左右,同时还有下列优点:

  □ 压力恒定,管路损耗变小。
  □ 压力稳定,管路泄漏减少。
  □ 不必频繁泄载加载,机械寿命延长。
  □ 软起动功能,没有起动冲击电流。
  □ 压力可调,可依据负载需要调变压力。

联系我们(contact us)

上海兴百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节电事业部 021-64605826 13585672078 FAX:021-54159385 e-mail:shxingbai@163.com

网友B:
又是一个广告呀!!!!!!!!!!!!!!!!!!!!

网友A:
节电技术主要有变频节电技术(含高压变频技术)、稳压节电技术、能量动态调节节电技术、随动负载节电技术等

网友A(2009-01-14):
节电=利润=省钱  XBP3000水处理系统的风机设备上应用成功,一台75KW的鼓风机,额定电流140A,实际电流100A,风门接近最大的场合,节电率在30%

网友A:
大家新年好,欢迎您的关注

网友C:
我厂75千瓦的罗茨风机长期运转,如何节能?

网友A:
lijingliangjx ,

        有节电空间的,需要提供风机的运行电流和额定电流以及风门开度大小。有问题可以联系13585672078

网友D(2009-02-18):
别忽悠,说说你们动力类节电器与变频器有啥区别?  照明类节电器和市场上的大多数产品有啥区别

网友A:
节电多少,不是空口说说的,有大量案例,客户可以自己去现场了解。

网友A:
XBP3000节电器在水泥厂的风机改造中,节电率在35-45%

网友A:
XBP3000节电器在给水泵上的节电率在35%

网友A:
XBP3000系列风机节电器在排风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A(2009-03-31):
XBG2000-4T0450,XBG2000-4T0550节电器在塑钢窗挤出机上的成功应用,节电率在20-25%之间。QQ:896961614  TEL:021-34635116  13585672078

网友E:
有人用过没有怎么样呀

网友A:
案例很多 可以自己去现场了解。

网友A:
XBG2000系列节电器在铜排挤出机上的成功应用,节电率在15-25%之间。QQ:896961614 TEL:021-34635116 13585672078

网友A:
XBZ1000系列注塑机节电器 ,节电率在15-65%之间。QQ:896961614 TEL:021-34635116 13585672078

网友A:
XBP3000 系列风机节电器/水泵节电器

XBZ1000系列注塑机节电器

XBG2000系列挤压设备专用节电器

XBK1000系列空压机节电器

XBA2000系列中央空调节电控制系统

上海兴百节电设备有限公司  021-34635116  13585672078

网友A(2009-05-03):
XBP3000系列水泵节电器应用广泛

网友F:
能把电动机和压缩机节电器的原理介绍一下,我想了解。

网友A:
节能节电技术领先者

XBK1000空压机节电器在空气压缩机上的应用

压缩机包括空调冷冻主机及空气压缩机,其运转特性为全天候24小时连续运转,一年365天不停机,厂内耗电量较多的电机之一;目前空气压缩机恒压控制方法采用泄压排气方式,空调冷冻机多采用卸载(Unloading)、加载(Loading)控制方式;传统这些方式都比较浪费电力,而且管路压力较高,起动电流较大,能源浪费较多。

   采用XBK1000空压机节电器作为压缩机的节电改造效果较为理想,因为只要配合原来传感器就可以形成死循环控制系统,电机不必更换;多台压缩机并联运转则可以选择其中一台加节电器即可,费用低,改造之后效果良好。依托公司节电技术推出的XBK1000系列节电器就是针对冲击性负载压缩机所设计的节电装置。

  不是所有节电器或者变频器都能顺利使用在压缩机负载的驱动,一般采用VF正弦波或空间电压矢量控制变频器驱动很少有成功的案例,其主要的问题点在于变频器驱动异步机后的起动转矩太小(一般只有30%的起动转矩,加大变频器容量也只能达到50%左右),常常无法顺利起动补充压力。

  采用兴百XBK1000系列空压机节电器就可以轻松起动(一般可达100%起动转矩),而且依据负载率自动调整输出电压,节电效果良好。

  中国科学院低温系统的5台空气压缩机和上海隆南制冷设备公司的空气压缩机项目,之前采用国产变频器应用在螺杆式空压机:客户30KW的寿力空压机购买37KW国产它牌变频器起动不起来,后来改用45KW,起动电流达到180Amp仍无法起动;此方案失败。

采用兴百XBK1000-4T0300Y系列容量30kw就能顺利起动,起动电流还低于额定电流;

此案例充分说明电机电流大不等于转矩变大,因为传统变频器控制技术不佳,驱动电机都是谐波及无功电流,这也是无速度传感器控制技术的驱动特点。

  节电改造的优点

  压缩机因为功率较大,运转时间较长,所以属于耗电较多的负载;采用恒压控制的优点是节电效果约有20%左右,同时还有下列优点:

  □ 压力恒定,管路损耗变小。
  □ 压力稳定,管路泄漏减少。
  □ 不必频繁泄载加载,机械寿命延长。
  □ 软起动功能,没有起动冲击电流。
  □ 压力可调,可依据负载需要调变压力。

联系我们(contact us)

上海兴百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节电事业部 021-34635116 13585672078 FAX:021-54159385 e-mail:shxingbai@163.com

网友A(2009-07-15):
兴百XBP3000系列风机水泵节电器在江阴鑫裕铝材的全厂节电改造中,节电率在15-35%之间,得到客户一致好评。021-34635116

网友A:
XBT1000系列扶梯节电器,5.5KW-22KW,节电率在10-65%之间

网友A(2009-08-26):
XBK1000系列空压机节电器适用于螺杆式空压机和活塞式空压机,螺杆式空压机按1:1选型,活塞式需要加大一档选型,节电率在10-30%之间,分为660V和380V两种,例如XBK1000-7T0900  660VAC输入电压,90KW,XBK1000-4T0900  380V输入电压,90KW

上海兴百节电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制造,咨询电话021-34635095 13585672078  QQ:896961614

网友A:
XBP3000系列风机水泵节电器在食品厂的冻干机组(热油泵,罗茨泵,旋片泵,组油泵,热水泵,屏蔽氨泵,循环水泵)中广泛应用,节电率在10-45%之间。

网友A(2009-10-09):
XBTF1000系列现代实验室通风控制系统

主要功能:
上海兴百节电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XBTF1000系列现代实验室通风控制系统主要功能:
1、 智能调速:根据风阀调节排风鼓风速度,8个风阀,8段速;
2、 高效节电:节电率在20-50%左右;
3、 一体化设计,美观大方;
4、 维护方便,操作简单;
5、 故障报警与故障复位;
6、 自动调节风量,噪音低,有效延长风机电机等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
应用场合:
◆实验室通风柜配套;
◆生物、化学、医学等各类专业实验室;
◆生化制药实验室;
◆高性能专业试验室;
◆现代实验室等
主要案例:
上海同田科技生化实验室
上海浦洛康裕研究所实验室;

选型指南:
XBTF1000-------- 8CH /1-220
XBTF1000为XBTF1000系列现代实验室通风控制系统
8CH为8个风阀控制多段速
1为1个风机
220为风阀信号为220VAC电源

订货注意事项:
1、风阀信号是220VAC,24VDC还是干接点信号;
2、输入风阀数量;
3、排风机电机数量和电机功率;
4、鼓风机电机数量和电机功率;

网友A:
兴百节电技术研究所是兴百节电技术有限公司的研究开发机构,目前有教授2名,高级工程师10名,工程师20名,专注节电节能产品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

网友A:
上海兴百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XBP3000系列节能器参数说明(恒压供水)
功能码 名称 设定范围与说明 设定值
F0.1 频率输入通道 0:频率数字设定 0
F0.4 运行命令通道 1:外部端子 0001
F0.7 下限频率 0.0~[F0.8] 35.00
F0.8 上限频率 [F0.7]~600.00H 50.00
F0.10 加速时间 0~6000 Sec 10.00
F0.11 减速时间 0~6000 Sec 10.00
F0.15 负载类型 0:通用型 1:平稳型(风机,水泵) 0001
F0.16 载波频率 1.5~12KHz 006.0
F1.0 V/F曲线类型选择 0:恒转矩曲线
1:降转矩特性曲线 0001
F1.1 转矩提升 0.0~20(%) 0004
F1.2 转矩提升方式 0:手动 1:自动 0000
F8.0 内置PID控制 LED个位:PID功能选择
0:PID控制关闭
1:PID控制有效
LED十位:PID控制器结构选择
0:比例 1:积分 2:比例积分 0021
F8.1 内置PID设定/反馈通道选择 LED个位:PID设定通道选择
0:数字设定
LED百位:PID反馈通道选择
0:电压输入VC1 0000
F8.2 内置PID闭环数字设定 0.00~10.00V 2.8
F8.3 最小给定 0.0~[F8.4] 0.0
F8.4 最大给定 [F8.3]~10.00 5.0
F8.5 最小给定对应反馈 0.0~10.00 0.0
F8.6 最大给定对应反馈 0.0~10.00 5.0
F8.8 积分时间常数 0.1~100.0 Sec 10.0
F8.9 偏差允许限值 0.0~20.0(%) 0.5
F8.12 远程压力表量程 0.001~20.00 Mpa 1.000
F8.13 睡眠阀值 [F8.14]~[F8.12] 0.315
F8.14 唤醒阀值 0.001~[F8.13] 0.28

注意:
1、需要定时恒压供水需要增加TIM时控开关(KG316T)和中间继电器KA1(220VAC线圈,4NO); 不需要定时功能,可以不需要增加失控开关和继电器
2、10公斤远程压力表(1Mpa) 压力表型号:YTZ-150

网友A:
上海兴百XBP3000节电器恒压供水接线图:

网友A:
上海兴百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节电器产品的研发与生产,风能太阳能新能源电力电子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主要产品有XBP3000系列风机水泵节电器、XBTF1000系列实验室通风柜排风系统节电柜、XBK1000空压机节电器、XBZ1000系列注塑机节电器、XBA2000系列中央空调节电控制系统、XBG2000系列节电器、XBT1000系列扶梯节电器等节电产品;XBPV4000系列太能能逆变器等新能源产品,垂询电话021-34635095

网友A(2009-11-08):
空压机节电方案:XBK1000系列空压机节电器+XBKK20系列空压机控制器,高效节电、恒定压力、缓启动缓停止,有效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和减少机械磨损。

兴百XBK1000系列空压机节电器在空压机节电改造中的应用
-----空压机节电方案

◆节电改造前空压设备系统存在的缺陷:
原空压机系统电机驱动部分没有转速调节功能,用气缸上下限压力检测来启动电机或者是加装离合器达到相对恒定压力控制,其存在以下的缺陷:
1、 启动电流大,对电网冲击大。电机轴承的磨损大,所以对设备维护工作量大。
2、 浪费电能。电机空载时,出现频繁的排空放气现象,浪费电能严重。
3、 上下限压力不易调节:压力调节太小则易造成不断的启停而烧毁电机及启动电磁开关;压力调节太大则易形成管道高压力、高传递损失、漏气、管路破裂的危险,而且压力范围波动太大无法满足现代化工艺要求。
4、 噪音大:空压机自动排空放气时噪音极大,造成环境污染。

◆节电器在空压机节能改造上的应用分析:
1、 节电原理
2、 由XBP3000节电器、XBKK20系列空压机控制器、压力传感器、电机、螺旋转子组成闭环控制系统,兴百XBK1000系列空压机节电器根据压力传感器提供的压力信号,将管网实际压力与设定的基准压力比较,PID调节电机转速,使储气罐压力维持在所需的恒定压力值上,当用气量增大,实际压力低于设定的基准压力,节电器调节电机的转速提高;当用气量减小,实际压力高于设定的基准压力,节电器PID调节电机的转速降低,当节电器的转速达到下限设定值,实际压力仍然高于设定的基准压力,节电器延时等待一定的时间后停机。当用气量增加,压力降到设定的下限压力时,节电器降自动启动继续维持设定的基准压力。

2.1压力传感器的4-20mA信号进入XBP3000节电器。
2.2使用兴百XBKK20系列空压机控制器来控制温度与水循环故障:(1)为了保证空压机的安全运行,我们增加了温度控制,防止油温过高而引起火灾。(2)同时为了防止水循环故障,用2个温度传感器检测1级气缸排气温度,2级气缸进气温度,当任一温度过高后,XBKK20空压机控制器输出干接点信号进入节电器控制节电器的启停。

◆节电器节电改造后综合效益分析:
1、 节电率在25-35%之间,节电效果明显。针对132KW电机
改造前:电流160A,消耗功率115kw
改造后:电流110A,消耗功率75KW,节电率在30%左右,全年可节省311040度,节省电费24余万元。
2、 无人值守:实现完全自动控制,无需人员值班,降低人员成本与劳动成本。
3、 降低噪音:实现低噪音运行,环境友好型绿色节电设备。
4、 延长机械部分与电机的使用寿命:使用节电器后,设备平滑启动与停止,减少了机械摩擦与机械损耗,减少电机过流过温等几率,有效延长机械部分与电机部分使用寿命。
5、 软启动与软停止:无需软启动器等软启动设备。
6、 恒压供气:实现恒压供气,无需频繁的排空放气,也无需浪费该部分能源。
7、 完善齐全的保护功能:过流、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温度保护和过载保护,防止火灾发生几率。

网友A:
XBKK20系列空压机控制器与空压机控制方案服务商 上海兴百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021-34628364

网友A:
XBP3000系列节电器在食品厂的水处理系统与空调系统中的广泛应用

网友A:
上海兴百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单元:

1、节电器研发生产制造与销售

2、高频开关电源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与销售

3、锅炉余热回收系统,中央空调余热回收系统等。

4、新能源产品研发与生产制造:太阳能逆变器,风能逆变器,太阳能光伏水泵,太阳能并网发电等

上海兴百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单元:

1、工业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安装调试;

2、自动化系统产品代理销售:艾默生变频器艾默生PLC艾默生触摸屏艾默生UPS艾默生伺服电机与伺服控制器高级代理;台安变频器台安伺服控制器台安伺服电机总代理;海利普变频器一级代理;021-34635116 34635095 企业QQ:896961614

网友A(2010-03-15):
XBP3000系列节电器在印刷厂的锅炉与引风机上的应用,合肥工业大学建筑设计院在芜湖繁昌行政中心供水供热系统与空调系统中广泛使用XBP3000系列风机水泵节电器

网友A:
XBP3000系列节电器在水塔上的应用,节电率在20-35%之间

网友A:
XBP3000系列节电器在污水处理厂的应用,调节池,曝气池,清水池等整套解决方案

网友A(2010-05-09):
XBZ1000系列注塑机节电器在主力电器(贵阳)有限公司的10台15KW-37KW注塑机上成功应用

网友A:
XNK1000系列节电器在往复式压缩机上的应用,往复式压缩机为活塞式压缩机,负载较大,需要加大一挡选用节电器 QQ:896961614 021-34635095

网友G(2010-07-01):
离心机上用的不错,主机与辅机用不一样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