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会可能爆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8-12-12):
有一控制柜:75KW用星三角启动,接触器用的是100A的CJ20型!一启动就爆接触器,是不是容量不够啊

网友A:
很明显接触器选小了,另外看一下接触器的用途,好像是A-3型

网友B:
爆接触器是什么意思?爆炸?100A的肯定小了,要160A以上的

网友C:
请说明是哪一个接触器,怎么爆法。

网友D:
很明显接触器选小了

网友E:
应该是接触点熔焊了吧

网友F:
接触器选得太细了。

网友G:
接触器小了,但也不应该爆啊!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H:
接触器选小的话   也应该不会爆吧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I:
仔细解释一下过程,怎么爆?

网友J:
爆是指什么,是指接触器打火吗,接触器选的有点小了,但是后级短路也会引起故章要细心检查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仔细解释一下过程,怎么爆?

网友L:
爆?触点熔焊吧

网友M:
不会是星转三角的时候没有换相吧,那样肯定爆的,还可能爆更大的呢

网友N:
接触器显然是小了,最小也得用160A的。

网友O:
说得不明白,

网友P:
是不是你们接的线存在短路现象,接触器也有点小应该选择200A的接触器做主接触器

网友Q:
14楼说的很有可能,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网友R:
可能在接线时,有接错的,在时间继电器转换时就爆

网友S: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T:
不能冒然断定就是接触器选小了,还要看接线方式,如果接触器接在电机相回路而不是线回路,通过接触器的电流就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3,选100A的接触器就不小。至于说爆掉,可能有其它原因。

网友U:
21楼说的很有可能,接线方式不一样,选100A的接触器就不小。至于说爆掉,可能有其它原因。如接线时,有接错的,在时间继电器转换时就爆(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