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温度计

楼主(2008-12-12):
我们现场有两台温度变送器ABB的,是用PLC来测量的,最近一段时间在Wicc的画面上,时而会出现满量程的显示150度,在PLC模块的输入段拆下线来测量仅有2~3mA的电流,过一会又能测到13.2mA,(当时实际温度86),从新接上有好了。有同事说可能是静电堆积,让我们把信号线的负断接地,可是也没有什么结果。有人说是因为干扰的问题,请教那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觉得还是分段检查吧。从传感器过来的信号到温变输出信号,首先要确保传感器没问题。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温变的电源与PLc的不供地造成的。将PLC24V负和温变的24V负连起来试试看。另外也注意信号线屏蔽接(单点接地)

网友B:
排除法,一点一点排除。

网友C:
先看传感器有没有问题,大多时候问题出在传感器上了!

网友D:
检查方法步骤如下:

1、检查温度传感元件,PT100 是否正常,显示的电阻值与测量的温度值是否对应。

2、在传感器处加载0-100度对应的PT100的电阻值,可能是100欧姆-157欧姆左右,看看电流值是否在4-20毫安之间。

3、检查 铂电阻与传感器连接是否正常,是否存在连接松动、接触不良以及有锈蚀的情况,是否绝缘?

4、用兆欧表测量传输线的绝缘性和对地的绝缘电阻,我以前就遇到过传输线破损的现象,引起测量误差。

5、从热电阻传感器处用电阻箱加电阻、或者从现场加4-20毫安的信号,看能否正确传输到控制柜接线端子处,如能够,现场没有问题,就是控制柜内部的问题了。

6、控制柜内部的问题按照逐一向上的步骤检查,我想会找到原因的。

7、不过检测和模拟的时间要足够长。

楼主:
谢谢,宝贵的意见,现在确认是PLC模块的问题,现场的信号回到PLC模块是正常的,进去到程序里面就不对了,用信号发生器,送4MA显示35度,要换模块了

网友E:
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大多都是卡间的问题。可以分开单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