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公斤左右货物上下多个点运送的生产线,有这种相应直线电机完成吗

楼主(2008-12-12):
我想问一下我要实现20公斤左右的货物上下多个点运送,这样的生产线有没有相应的直线电机或其他更好的节能设备可以完成

网友A:
用伺服电机更实际些,定位简单。

网友B:
可以的,有需要的话,和我联系,我们这里代理美国PARKER的直线电机,和荷兰的tecnotion直线电机,有需要资料的话,请拨打我电话,13816459135,

网友C:
请问能否发个直线电机的图片让本人看一下,小弟太孤陋寡闻了,请清楚一点,或者发点有关的资料也可以,谢谢/E-MAIL;  sangxiaojie@21cn.com

网友D:
没见过 啊     学习

楼主:
用伺服,得体积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能实现计算机自动控制吗

楼主:
请问yzj7518,您可以与我联系吗我的QQ是964482547,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请问网友A,您可以与我联系吗我的QQ是964482547,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觉得可以考虑直线电机。

楼主:
这种可以满足20公斤运送的直线电机每台大约要多少钱,还得用轨道吧

楼主:
能满足15公斤货物的上下多点运送,如果用伺服电机应选用多大功率的

网友F:
这要看你的定位精度高不高了,如果在1丝左右就够了的话建议用伺服电机加丝杆实现,这样比直线电机成本低很多。当然如果想精度更高,响应速度更快的话也可考虑直线电机,但直线电机价位较贵!

网友G(2009-08-26):
直线电机的价格不是很高,控制系统和反馈系统的价格相对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