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不稳定

楼主(2008-12-12):
我们现场有两台温度变送器ABB的,是用PLC来测量的,最近一段时间在Wicc的画面上,时而会出现满量程的显示150度,在PLC模块的输入段拆下线来测量仅有2~3mA的电流,过一会又能测到13.2mA,(当时实际温度86),从新接上有好了。有同事说可能是静电堆积,让我们把信号线的负端接地,可是也没有什么结果。有人说是因为干扰的问题,在我的影响中PLC好象没有那么脆弱,请教那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遇到过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B:
有可能吃出现了温度漂移现象,和硬件电路没有关系

网友C:
查看一次表,是热偶还是热阻。

楼主:
是pt100的热电阻,一次表检查过了,之前出现过,把所有的东西都换过了,包括电缆,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检查回路的阻抗试试

网友E:
有可能是强电的干扰

网友F:
PLC 三菱欧姆龙 锂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
PLC 编程设计,控制柜配电柜调试,电机马达、变频系统及流水线设备的改造,调试、编程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MSN:monkeyfpif@hotmail.com

网友G:
小问题,很好搞的,

网友H:
我也遇到过,楼上的,你说小问题,怎么搞?

网友I:
就是8楼的讲讲啊,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J:
现场环境可能不一样,所以出现的情况不一样。这一次的环境可能更恶劣。

网友K:
我也认为是干扰引起的,PLC有没有单独接地,并且是一点接地。

网友L:
我认为是接地干扰,我们也有时显示全量程的时候,就是地线不好,

网友M:
应该是干扰造成。我以前碰到过对讲机对温度和液位传感器干扰的案例。

网友N:
也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或者是 线路问题我这里两种情况都在触摸屏上出现过满量程的哦

网友O:
应该是干扰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好解决  电流信号比电阻信号 还好些

网友P:
接好线,也可以用平均值,减少点误差

楼主:
接线一定没有问题,上次出问题的时候,线已经从新换过了;接地也没有问题,用测地阻的仪器测试过仅有0.2欧;如果是干扰的话,和它一起走的其他模拟量信号为什么又没有问题那?

网友Q:
将负端都并在一起.................

网友R:
我也碰到过,当时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S:
觉的应该是干扰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Q:

将负端都并在一起.................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网友U:
应该是强电干扰,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方面的情况

网友V:
看看接到附近有没有大的电焊机在工作,我们有此接到系统测量也是<0.1的,但是有次他们焊机的接地线碰到PLC系统的接地上了,结果把机架上2.5mm的接地线都给烧断了,差点把PLC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