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TD200显示屏的下载线和与S7-200的通讯线如何制作?

楼主(2008-12-12):
请问西门子TD200显示屏的下载线和与S7-200的通讯线如何制作?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有专用的不是很多钱,几十个大洋就可以买到了。标准的

网友B:
1、TD200、TD400本身不带程序,所以不需要制作下载线;

2、TD200、TD400与S7-200的连接线,在购买TD200、TD400的时候随机附送,如果需要自己制作的话,成本在10元以内,可以参阅相关手册的接线图。

3、S7-200的编程线建议购买官方的线。如果要自己制作,也可以参阅我的相关贴子。

网友B:
如果要自己制作,也可以参阅我的这个贴子: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1522480400001

楼主:
不明白了,本身不带程序的话,那么那些中文是怎么输入进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不明白了,本身不带程序的话,那么那些中文是怎么输入进去的?

程序附带在S7-200程序的数据块中,它由文本显示器向导生存

网友B:
本身带程序,但那是固化在里面的,不需要编写应用程序。TD通过S7-200中的程序来执行指令、显示数据。这个和其他人机界面有所不同。

网友B:
请仔细阅读相关手册。。。。。。。

网友D(2009-06-29):
能来这里真的好。是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E(2009-08-25):
学习呀,高人们,多多指教或!

网友F(2010-12-01):
学习了!真是增长了见识

网友G:
TD220串口通讯引脚定义号。

网友H:
3--3,8--8,2--2,7--7

网友I:
这个屏是不需要下载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