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电机功率及速度问题

楼主(2008-12-12):
交流电机工作在多大功率范围内,就是功率的百分之多少,运行最平稳。多大速度范围内,就是最高转速的百分之多少,运行速度最平稳

网友A:
可以去看看交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

网友B:
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只能同意一楼的说法。

楼主:
我们公司一条生产线,是交流变频驱动。产品质量不够好,有人怀疑生产线速度不稳,也就是怀疑电机速度不稳。有人说假定电机额定转速是1400r/min,那么运行在1400乘以70%=980r/min 以上的速度是最平稳的,不知是不是这样。还有人说电机运行在额定功率的70%,运行速度最平稳,是这样吗。那位大师知道请回答,多谢。

网友C:
这个要进行测试或者向厂家索取资料。我帮不了忙。

网友D:
“交流电机工作在多大功率范围内,就是功率的百分之多少,运行最平稳”

因为是异步电机,只要负载率(%)变化,电机的速度都将随之变化,但速度变化不会太大,一般的设备都能接受认可。

如果要求电机绝对恒速,是不可能的。

网友E:
这与负载有关啊,没有100%的满负载,一般是电机功率的80-90%为最佳

网友F:
如果想让实际转速维持不变是不可能的!在什么情况下速度最稳定那是个理想状态。如果速度是影响你们生产的主要因素,那么变频驱动也就失去了意义!找厂家吧。

网友G:
交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是电磁转矩与速度的关系曲线,是交流电机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电机的最大转矩与额定转矩为1.8-2.2之间,电机运行在额定转矩和最大转矩之间,转速(电流)变化相对小,一旦超过了最大转矩,电机的转速陡降,电流急剧上升,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选用电动机时要充分考虑电机的功率因素,至于电机的速度变化影响生产,那就要考虑采用其他的方式,变频调速可采用恒转矩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