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上电运行时跳 FIELD FAIL 故障,求教高手指点!!!

楼主(2008-12-12):
如题一运行就跳这个故障,求教高手指点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这是励磁故障,检查励磁

楼主:
电动机是好的,我另外换一台直流调速器上去就好用一切正常

网友B:
这样的话,更加说明励磁回路有问题了

网友C:
看看你电机的励磁绕组有没有问题。

网友D:
field current is less than 6% of rated current when in current control mode .field current is less than 50mA when in voltage control mode

网友D:
open circuit motor field-check connection and measure field resistance.faulty operation of field controller.where an ac supply feeds the onboard field regulator ,check connections D1 and D2 for line-to-line voltage (rather than line-to-neural)-L1 into D1,L2 into D2,note that the 3-phase supply must be present for mains synchronisation purposes.for loads where no field supply  is required ,e.g. a permanent magnet motor ,set the FIELD ENABLE parameter to disable to suspend this alarm.

网友D:
因为你换了调速装置一切正常,说明电机没有问题,所以在采用原来的人为有问题的装置时,确保接线没有问题,检查参数设置,可以实卡励磁电流就行判断。

网友E:
三相保险有没有坏,,,(二),,面板可能有问题,三,连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F:
FIELD FAIL 这是励磁故障,检查励磁

电动机是好的,我另外换一台直流调速器上去就好用一切正常

这样的话,更加说明励磁回路有问题了 ----

(  这样的人也在工控行业里混 )

楼主:
进线 U相 10A 保险丝坏   上电运行跳 3PHASE FAILED      后来换了个保险丝  上电运行跳 FIELD FAIL

网友E:
先排除电源板脉冲处的问题,,然后就是面板了,,肯能是其中的一个芯片烧了,,或者那个电阻

特价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网友G:
恩, 如果是外接进线的话 尝试将励磁两根进线对调一下

网友H:
我要封锁励磁 怎么处理啊?

网友I:
把励磁使能,DISABLE

网友E:
把励磁里的第一个菜单改成DISABLE,就把励磁关了!!

网友H:
伊犁  你好!主板显示的功率大小 怎么改啊?

网友J:
按住上面一排3个键,上电

楼主:
好了,发现坏保险的那组线里面烧断了。谢谢大家!

网友E:
呵呵,,你安的多少A的保险啊!

网友K:
把测速反馈信号线对换一下就行.

网友L:
590故障联系013893683865技术咨询

网友M(2012-06-10):
欧陆590上电时跳 3PHASE FAILED 故障,外围什么都检查了,都是好的,三相保险也是好的,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N:
看看是不是调速器内部励磁保险坏了,我今年就碰到过。

网友O:
to:ching63417

电源板的三相检测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