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零序电流互感器是否有变比?

楼主(2008-12-12):
(无正文)

网友A:
找了点资料,楼主看看:

电缆头的接地应通过零序互感器后接地,目的是让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到接地电流。零序电流互感器与一般电流互感器在原理上是一样的,在线路原理上则不一样,因为零序电流互感器是把所有电缆都穿过去,一般电流互感器只穿一根线,所以,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到的是零序电流,一般电流互感器检测到的是穿过这个电流互感器线路的电流。一般电流互感器需要根据所穿线路电流大小,配置一定规格和变比,而零序电流互感器是根据系统的接地电流大小来配置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一般零序电流互感器不注明变比的。

零序电流互感器一般都用在高压系统,一个独立的系统,有一个(可能产生的)最大接地电流,当系统中某一线路(或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让故障线路的电源侧断路器跳开,这个故障信号是从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到并送到保护器,让断路器跳闸。选择零序电流互感器的方法主要有二条:1、所接线路发生接地时,接地电流能使保护正确动作(包括发信),不使零序电流互感器发生磁饱和,就是根据系统最大接地电流来选;2、根据所接电缆(线路的方式(三芯电缆还是三根单芯电缆)及电缆的大小(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孔)来选择(配置)。

6KV系统经消弧线圈接地或不接地,任何出线电缆的接地电流应能让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到,因为电缆上的接地线引出部位不同,存在电缆接地线穿不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问题,当电缆接地线在电缆上的引出部位在零序电流互感器下面时,电缆接地线不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直接到接地端上;当电缆接地线引出部位在零序电流互感器上部时,电缆接地线要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并在零序电流互感器以上部分要做好绝缘处理。按这样的接法,零序电流互感器才能检测到电缆的接地电流。

零序电流互感器:这是一种利用单相接地故障线路的零序电流值较非故障电路大的特征,用电流互感器取出零序电流信号使继电器动作,实现有选择性跳闸或发出信号的装置。
特点:对于电缆线路,电缆穿过变流器(零序变流器)的铁心为一次绕组,二次绕组绕在铁心上并与电流继电器串连。正常运行或三相对称短路时,没有零序电流;当单相接地时,有接地电容电流经电缆通过互感器铁芯中孔,在二次侧出现零序电流,而使继电器动作。简单说,它是电缆相线和N线都穿过铁心。

基于CT接线便利与否方面的考虑:
(1)对于架空线路,一般采用所谓“零序电流滤过器”,即由3CT+1个继电器组成。此处的3CT就是用于相间短路保护的,分别装于A、B、C三相上;而继电器装在3CT的中性线上。
(2)对于电缆线路,其三相是紧密靠在一起的,因此可采用所谓“零序电流互感器”,即“1CT+继电器”的方式,此CT直接让A、B、C作为一个整体,同时穿越。显然此时没有不平衡电流了,且接线也更简单。

整定时把计算的零序电流保护一次动作电流通入零序电流互感器一次侧。并用这个电流除以微机的零序保护电流输入范围中间值,大概估算一下变比 输入微机并调整微机使其动作。
(我们就是用的siemens7SJ62型微机保护,但它的单相接地保护需输入零序CT的变比,而且其电流输入范围是0.01A~1.5A)

普通CT是工作在额定电流下的所以有变比,零序CT是接在中性线上监测不平衡电流用的,无额定电流一说,需根据当地电网实际情况整定。我遇到中性点不接地系统50/5,100/1两种式样的,应该根据电网情况确定一次额定值吧.

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小电流接地系统,如10kV电缆出线才可能用到LJΦ75型零序互感器,从Irus的说明“siemens7SJ62型微机保护,但它的单相接地保护需输入零序CT的变比,而且其电流输入范围是0.01A~1.5A!”可猜测其想设计或选用零序电流互感器与微机保护配接。
小电流接地系统正常运行时因负荷不平衡也会存在零序电流,发生单相接地时肯定产生零序电流零序电压,零序电流的值很小,与线路分布电容、发生接地点的位置等有关,通常仅有零点几安,大的也就几安。
10kV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小电流接地系统在设计或者选用时零序互感器可以考虑选择2A/1A,动态范围20倍,5P20。
工程具体应用时应首先吃透siemens7SJ62型微机保护工作机理,并调查研究具体的10kV、35kV线路的零序电流数值分布范围。保护定值设定时也要用到。
仅供一起讨论参考。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8-92 上说:
第6.2.10条 三芯电力电缆终端处的金属护层必须接地良好;塑料电缆每相铜屏蔽和钢铠应锡焊接地线。电缆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时,电缆金属护层和接地线应对地绝缘,电缆接地点在互感器以下时,接地线应直接接地;接地点在互感器以上时,接地线应穿过互感器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