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8EX-ES

楼主(2008-12-12):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有关FX2N -8EX-ES。它的意思是8点的输入扩展,是可控硅输入的,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A:
不全对。

8点输入不错,但它是DC24V输入的,和可控硅没有什么关系。

后缀为ES/UL为欧版型号,-001为中国大陆版。-ES/UL系列输入方式可通过S/S端子,选择源型、漏型输入方式。而-001系列输入方式固定为漏型输入。

网友B:
8点输入不错,但它是DC24V输入的,和可控硅没有什么关系。要搞清楚是源型还是漏型输入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全对。

8点输入不错,但它是DC24V输入的,和可控硅没有什么关系。

后缀为ES/UL为欧版型号,-001为中国大陆版。-ES/UL系列输入方式可通过S/S端子,选择源型、漏型输入方式。而-001系列输入方式固定为漏型输入。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们一下,就是关于告诉计数模块,这个模块一般什么时候用到它呀

网友D:
呵呵;这是欧美版本的扩展模块;

输入是不分可控硅什么的;

也是DC24V电源,只是输入点正负极都可以接;

FX2N-8EX则只能接0V的;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E:
还没有注意到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