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下载时掸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的设定后再执行故障

楼主(2008-12-12):
 我是使用USB转串口下载到FX2N-48MR主机时,掸出故障提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的设定后再执行.<ES:01808009>,请教各位大哥这个如何解决啊?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是使用三菱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SW7D5C-GPPW)的编程软件。

网友A:
1、检查COM口设置,实际使用的USB转出来的COM口要和程序参数设置相同;

2、下载程序时务必勾选“参数”选项!!!

3、没有了。

网友B:
支持一楼的说法

网友C:
将USB线连上,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口。

然后将在线------参数设置中的COM口设成与设备管理器中的一致就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将USB线连上,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口。

然后将在线------参数设置中的COM口设成与设备管理器中的一致就可。

网友E:
COM口没设置好,或是这个转换线质量有问题

网友F(2013-05-05):
引用 网友E:
COM口没设置好,或是这个转换线质量有问题

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求帮忙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COM口没设置好,或是...

目前价格最低(50多元),质量最好的是力特(Z-TEK)的USB-RS232数据线。

这个线在各种用途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