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报E37,IGBT是好的,请教功率卡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8-12-12):
丹佛斯报E37,IGBT是好的,请教功率卡指的是什么

网友A:
先清洁一次,如还不行就是底下那块小电路板坏了.

网友B:
我修到过这障。有事可联系,QQ670961481,也可发过来我帮你搞定

网友C:
就是电源驱动板

网友D:
多大的 可以探讨探讨13812126331 494095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