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保护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08-12-12):
电机保护断路器一般按什么标准去选择,我看很多说法都不一样想在这听听大家的意见,再有~380/~220变压器次级接4A的断路器保护是否合适谢谢!

网友A:
电机是按照功率选,比如7.5KW,电流应是15A。可以选16A的,变压器是按照提供的容量选,比如输出3KVA,电流3KVA/220V=15A,选16A

网友B:
1.已知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口诀 a :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在日常工作中,有些电工只涉及一两种电压等级的变压器额定电流的计算。将以上口诀简化,则可推导出计算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的口诀:
容量系数相乘求。
2.已知变压器容量,速算其一、二次保护熔断体(俗称保险丝)的电流值。
口诀 b :配变高压熔断体,容量电压相比求。
配变低压熔断体,容量乘9除以5。
说明:
正确选用熔断体对变压器的安全运行关系极大。当仅用熔断器作变压器高、低压侧保护时,熔体的正确选用更为重要。这是电工经常碰到和要解决的问题。
3.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额定电流
口诀(c):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说明:
(1)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由公式及口诀均可说明容量相同的电压等级不同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不相同的,即电压千伏数不一样,去除以相同的容量,所得“商数”显然不相同,不相同的商数去乘相同的系数0.76,所得的电流值也不相同。若把以上口诀叫做通用口诀,则可推导出计算220、380、660、3.6kV电压等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专用计算口诀,用专用计算口诀计算某台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容量千瓦与电流安培关系直接倍数化,省去了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再乘系数0.76。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2)口诀c 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此点一定要注意。
(3)口诀c 中系数0.76是考虑电动机功率因数和效率等计算而得的综合值。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不0.9,此两个数值比较适用于几十千瓦以上的电动机,对常用的10kW以下电动机则显得大些。这就得使用口诀c计算出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标注的数值有误差,此误差对10kW以下电动机按额定电流先开关、接触器、导线等影响很小。
(4)运用口诀计算技巧。用口诀计算常用380V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先用电动机配接电源电压0.38kV数去除0.76、商数2去乘容量(kW)数。若遇容量较大的6kV电动机,容量kW数又恰是6kV数的倍数,则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乘以0.76系数。
(5)误差。由口诀c 中系数0.76是取电动机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为0.9而算得,这样计算不同功率因数、效率的电动机额定电流就存在误差。由口诀c 推导出的5个专用口诀,容量(kW)与电流(A)的倍数,则是各电压等级(kV)数除去0.76系数的商。专用口诀简便易心算,但应注意其误差会增大。一般千瓦数较大的,算得的电流比铭牌上的略大些;而千瓦数较小的,算得的电流则比铭牌上的略小些。对此,在计算电流时,当电流达十多安或几十安时,则不必算到小数点以后。可以四舍而五不入,只取整数,这样既简单又不影响实用。对于较小的电流也只要算到一位小数即可。

网友C:
我觉得光这样1.1-1.2倍的设定不太适合,频繁启动的电机设定倍数会大很多,不然老是跳闸

网友C:
控制变压器回路断路器一般都是4-6安的就够了

网友D:
通常断路器有两种,一种是供电型,一种是电动机保护型,如果是电机用的,选用后面的那一种.电机保护型只有三相,不会有零线的.供电型有三相的,三相四线的.

网友E:
热继电器的选择是根据电机的额定容量来决定的,应该和额定容量相同,也可少放大一点应根据实际情况。变压器是做什么用的?控制变压器一般保险用5A左右就行,带载的话要稍大些。

楼主:
忘记说了变压器容量是250va的

网友F:
除了考虑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外,还要考虑是否频繁起动,是否直接起动?频繁起动的断路器额定电流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一到二级,直接起动的要用电机保护型断路器,电机的起动电流达额定电流的7倍,峰值电流超过10倍,全压直接起动时断路器会跳阐,而电机保护型断路器瞬时脱扣器的动作值为额定电流的12倍。

网友G:
有没有兄弟用过380V电机直接用断路器来启动,不用接触器的启动方式。这种方式启动电机还要配那些保护?

网友H:
  热继电器

网友I:
如果使用带热过载保护功能的断路器就什么都不用了.

网友J:
断路器样本上有选型说明,不用这么费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