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相序保护。

楼主(2008-12-12):
问:相序保护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拆开看,没看明白。

网友A:
其实是起到相间短路的作用,怎看不明白,很简单啊

网友B:
相间短路

网友C:
也叫做短路保护继电器

网友D:
没用过,但看名称不像是短路保护用的。查了一下,各位指正:

相序保护继电器产品简介

主要特点:

计时和计次。可纪录设备启动的次数和累计工作时间

电压显示。能显示当前电源电压值

过欠压保护。当电源电压过高和过低时切断设备电源 过电压和欠电压的值可以设定

缺相保护。当三相电源缺相时切断设备电源

相序保护。当三相电源相序错误时切断设备电源

故障记录。当发生上述的过欠压。缺相。错相故障记录及故障发生的次数和累计时间,

网友E:
四楼正解、、、、、、、、、、、、、

网友F:
最主要的是防止断电后重新启动时电机转向发生变化,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事故或人身伤害

你想,平常操作时正转,后来电工调了相序,而操作工不知道,电机运行时反转了,那就完蛋了

网友G:
这种东西没见过,不过我们在实践中,相序对好之后就不会变更了,至于电机转向缺换,有专门的柜子,

楼主:
要是换开关后不能确定线是否按原相序接,没有相充保护,又不能开机试就有点麻烦。

我拆下个坏的,看里面元件不多。就是不知原理。

网友H:
过欠压保护。当电源电压过高和过低时切断设备电源 过电压和欠电压的值可以设定

缺相保护。当三相电源缺相时切断设备电源

相序保护。当三相电源相序错误时切断设备电源

相序我有13671993154雲薄

网友I:
主要是相序保护
电阻R1、R2、R3及电容C1组成检测电路,由P与K两点输出电压给开关电路。相序检测是采用阻容移相电路原理。因为电容电压滞其电流90°电角度,而电阻的电压与其电流同向。当相序正确时P与K两点电压为零。 当相序错误时,P与K两点电压不为零,有高的交流电压输出,经二极管整流使开关电路的三极管T2截止,继电器J释放切断安全电路,电梯停止运行。
  当三相电源少一相时,也起保护作用。

网友J:
谢谢,了解了一点点

楼主:
谢谢红旗,谢谢各位,了解了一点

网友K(2011-07-27):
最新最先进的ZHRV1相序电压保护器,是采用以微电脑为核心的数字电路,通过实时采样,计算监测电压状态,主要功能是监测错相、断相、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PTC等故障状态,产品可靠。

网友L:
防止错相,造成设备反转,

网友M:
相序保护器主要应用在那些禁止反转的设备上,如压缩机、空压机等。

主要的功能有:相序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缺相保护等。

网友N:
相序保护器主要应用在那些禁止反转的设备上,如压缩机、空压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