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密钥不支持SCADA?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12):
安装好ifix 3.5,进入演示系统,提示“密钥不支持SCADA?怎么回事?”

网友A:
插了ifix密钥吗?这个也许是网络的客户版的,不支持连接下位设备(PLC等).

网友B:
你在演示系统下,使用了与硬件连接的驱动,驱动在iFix的支持下需要硬件狗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C:
iclient 版本不能使用 scada